装了pccad后运行打开时弹出这个

楼主(2011-05-15):
我装了pccad后运行打开时弹出“没有授权使用pccad设计系统或pccad设计系统的授权已经被全不占用”??这个什么意思,怎么解决阿?

网友:
是不是没有安装破解呀,或者是在安装的时候你连着网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连着网装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有授权使用pccad设计系统或pccad设计系统的授权已经被全不占用”这样的问题我没有遇到过,安装大软件时我都是在断网的情况下安装的,就怕他自动与官网链接,检查软件的序列号是不是合法,装好了就无所谓了,正版的软件怎么都行

网友:
是哪个版本
一般都不没有破解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