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地车是如何把地面上的垃圾扫上去的?

楼主(2011-05-15):
看到扫地车在马路上扫地,但是没想通它是如何将垃圾扫走?我有几个疑问请教请教大家:
1.在地上扫垃圾会不会被转动的刷子甩到刷子外圈去,而不会被吸上去?
2.吸垃圾时吸嘴口是否覆盖整个刷子呢,还是说在刷子中心吸或者其他方式?
3.如果不用刷子扫起垃圾是否也可以吸起地面上小的垃圾呢?

网友:
猜想:
1、会,通过多次清扫,有极少扫不到的也不最影响
2、应该是在中心
3、肯定效果不如扫起,否则设计人员也不会多此一举了,呵呵
希望有了解这种设备的多多参与讨论

网友:
垃圾吸到哪各部位的啊?
我看我们这的清洗车冲地还可以吸垃圾效果不好!

网友:
本来就不是清洗车,主要是小区清扫车,只能实现垃圾量较少情况的清扫,否则装载箱容积不够;呵呵,前面两个刷子设计时前不着地,后部不着地,且速度不能很快,所以在理论上将可能出现将垃圾扫向一边,事实上没有,呵呵。吸嘴是一个矩形口,位于中心位置。至于最后一个问题,当然可以吸起,但是问题是吸嘴宽度越大,则吸力越不均匀,导致效果下降,所以都是聚而吸之。

网友:
估计拿刷子的目的是将少量垃圾扫到空气中暂时计入悬浮状态
然后吸尘器吸它

网友(2013-04-12):
我想要认识环卫车方面控制和清扫车的研发的资深工程师,有木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