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帮忙 看看这张图纸

楼主(2011-05-15):
中间 是不是个 细轴 然后再 穿一个

网友:
轴上穿的一个齿轮吧?

网友:
Φ70大的地方应该是同一根 轴 只是装蜗杆和没有装蜗杆的地方的公差不一样  装齿轮的地方是 过盈配合 没有装蜗杆的地方可能是 基轴制的什么配合了     这样的图纸 我觉得会让操作工有点为难

网友:
我感觉图纸有问题,让人看不明白

网友:
看着有点儿晕啊~~~~~~

网友:
一根通轴,基本尺寸一样,只不过一头细点为了齿轮顺利通过,中间粗点与齿轮紧配合,另一端没有公差要求.

网友:
蜗杆:lol:lol

网友:
就是一根轴 和一个蜗杆  过盈配合镶到一起。轴70+  孔70-  轴头上空刀70-0.2

网友:
楼主是用CAD么?设置一下字体吧~出现好多?号,

网友:
你要问什么啊?
怎么出图方式跟玉柴图纸一样

网友:
是一个蜗杆吧 不过图纸不是太清楚

网友:
回复 网友A:

支持一轴,一涡轮,组成,

网友:
就是一根φ70的轴,和一个头数为2的蜗杆过盈配合在一起,图纸很清楚,没什么问题呀。
不过你要下一些字体了,文字都显示成???了

网友:
轴+蜗杆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7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网友:
图好模糊啊,看的眼睛疼

网友(2011-06-18):
就是一根轴 和一个2个头的蜗杆  过盈配合镶到一起。轴70+  孔70-  轴头上空刀70-0.2 便于安装蜗杆

网友:
就是一根轴 和一个2个头的蜗杆  过盈配合镶到一起

网友:
正在实习    看到工厂中的各种夹具也很好奇啊

网友:
这是双头的蜗杆,先分两件粗加工,然后红装在一起,最后按图纸加工完成

网友:
图纸缺一个视图,表达不清

网友:
我觉得还行啊,能看懂

网友:
过度配合的,是不是需要别的加工工序啊?比如焊接等

网友:
齿轮轴,小意思,最简单的东西

网友:
轴上穿齿轮,那为啥轴上又没有一个键槽啊?

网友:
      是一根普通的蜗杆轴,只不过设计者设计蜗杆套和轴是两体过盈配合(热装)。其实,如果量不大的话,没这个必要。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就是一个轴加一个齿轮,把轴和齿轮分别加工好了,把齿轮用油煮,温度要到140度以上。。。。。好像这东西不是问题。如我说得不太清楚可以随时找我,我随时回答。。。。。。。。。。。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是一个轴和齿轮加工和装配集一起的图,没什么问题。。。。。。。。。

网友:
      从法向和轴向齿型的标注可以说明是一个标准的蜗杆轴。

网友:
说是齿轮轴的大大们,我不停地看剖视图,不知道哪种齿轮的剖视图跟蜗杆一样哦,有的话麻烦告诉我下啊,俺学习一下。还有我自己乱想,是不是这个工厂为了省料子才这么做的,要不然干嘛不下一根整的圆钢车呢,对吧,轴有800+长,我就猜是不是省料子。

网友:
同意六楼的观点。。。。。。。。。。。。

网友:
同意"yzy_yxy "的说法

网友(2011-07-23):
简单,装配式蜗杆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