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油机在节气门关闭的情况下,进气歧管负压跟转速的关系

楼主(2011-05-15):
如题所示,汽油机在节气门关闭的情况下,进气歧管负压跟转速的关系,个人认为随着转速的增加,缸内的真空度增加,进气歧管的负压貌似也应该增加吧。不确定呀,请教了。

网友:
如果转速的增加是靠加大节气门开度的话负压是逐步的减小  如果是发动机的转速靠外力增加的话节气门开度不变负压随着转速的增高  就比如 车辆跑着的时候回油(松开油门踏板)车辆靠惯性带动发动机高速运转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的轿车怠速的状态时转速为800转/分,进气歧管的压力为-65Kpa。在此状态下,打开空调,发动机转速为850转/分,进气歧管的压力为-45KPa。现在的轿车都是电控的。这种情况是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