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氧玻璃钢材料是什么材料?

楼主(2011-05-15):
环氧玻璃钢是什么材料,材料特性是什么,谁能生产,要求管状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代号为FRP,就是玻璃纤维增强塑料,性能较好的可以用环氧玻璃真空压力浸胶管,有很多绝缘材料厂都可以生产,不知你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就是环氧树脂,一般会增加一些纤维类物质,如玻璃纤维或者布进去,增加其强度。

楼主:
l楼上讲的应该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