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系统压力调整?

楼主(2011-05-15):
此液压系统见图:
现想调整空载时压力为9-15bar,非常急,
能帮的帮上一把,谢谢!

网友:
你这系统应该属于遥控型压力补偿变量控制系统,应该是PARKER的吧
最低压力取决于压力补偿阀设定的压力

楼主:
楼上能再详细一点吗,

网友:
看着真乱呀!

网友:
是泵的压力比电磁阀(0.6)高出三通阀的弹簧力?

网友:
你这图,看起有点乱...有很多不清楚的地方..
  遥控型压力补偿变量控制系统,最低压力取决于压力补偿阀设定的压力
 还有应该可以调那个0.6那里,不知道你那里是不是电磁阀控制的。不是很清楚。如果,是的话,调那个自动应该可以。

网友:
我感觉对这个图无从下手,也许我的液压水平太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