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油缸下滑怎么处理?紧急求助

楼主(2011-05-16):
请教此回路油缸下滑怎么处理;

网友:
null

1液控单向阀未有效关住。
2液压缸内泄。
可以看在液控单向阀前面临时加一阀,把缸升高再将其回油有效截止。再看是是什么状态。如果不下滑就是液控单向阀问题。下滑就是液压缸内泄。

网友(点评):
思路清晰,分析得相当的透彻

网友:
把问题说的明白点呀!下滑的快吗?什么情况下会下滑?

网友:
把问题说的明白点呀!下滑的快吗?什么情况下会下滑

网友:
同意二楼观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液压站停20分钟后估计下滑30MM左右

网友:
null

那就液控单向阀有问题可能性大一些。换一个试一下。

网友:
沿油路一点点查呀,肯定有漏的地方,恐怕只能靠自己了

网友:
也可能电磁球阀封闭不好, 有微泄漏,造成液压控单向阀打开或者直接泄漏回油。

网友:
L5液控单向阀接口处,直接通到油箱,检查该接口到油箱处有无堵塞,那里不能有背压,否则就易导致液控单向阀开启

网友:
活塞密封圈、两位三通换向阀、液控单向阀都有嫌疑,需依次排查

网友:
二楼分析的很全面
补充下
Y型换向阀背压不要太大
也会造成油缸的单向阀锁不紧
油缸的内漏也会造成锁不紧
可以把油缸单独做个保压试验
看是否有内漏
本人工作中也遇到过楼主的问题

网友:
论坛中有不少研发的高手,有钱的老板也不少

网友:
有点复杂  继续看看

网友:
单向阀有问题吧,油缸内泄,用多长时间了呢?

网友:
加个液压锁试试呢,,,,

网友:
打酱油过来学习,哈哈哈哈

网友:
应该就是单向阀的问题了

网友:
从油缸查起啦    每个部件都要查到   就可以找到了

网友:
建议换个液控单向阀试试,要是问题还是这样,估计是就液压缸的密封有问题。

网友:
可能是液控单向阀的问题,也可能是油缸有泄漏,还有可能是油路有泄漏。

网友:
清洗液控单向阀或者更换吧,单向阀内泄。

网友:
可能是液控单向阀的问题,也可能是油缸有泄漏

网友:
液控单向阀的问题

网友:
最有可能是液控单向阀有问题。

网友:
液控单向阀,油缸依次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