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机发动机在内地工作正常,到兰州工作时就冒黑烟

楼主(2011-05-16):
各位,大家好!
我想请教个问题:我朋友买了个挖机,在内地发动机都能正常工作。但是一到兰州,工作时就冒黑烟,搞得周围的工人无法工作。我个人为是不是在高原上氧气稀薄,燃烧不够充分造成冒黑烟的原因。请问各位朋友,问题出在哪里,有什么可行那个的解决办法?谢谢!

网友:
柴油 型号对吗?

网友:
把空气滤芯拆了试试。

网友:
高原上发动机降功率,可咨询厂家,根据你的使用高原高度,算出功率降到多少,没有好的办法,降功率使用或换个大些发动机。

网友:
应该是机器自身问题,和地理位置关系不大吧 ,缺氧都想的出来,楼主你太有才了 !!

网友(点评):
当然有缺氧,海拔高度和氧含量密度是有直接关系的,这个主要和大气压相关联。发动机做功率测试的时候,有个功率修正公式,和气压、温度、空气湿度直接相关,所测得的数值要换算成标准大气压、20摄氏度时的标准功率

网友:
一般如果海拔升高到2千米以上,就得考虑缺氧了。可以找人调整发动机涡轮压力数值和喷油量即可。

网友:
那确实是供氧不足造成的,发动每个冲程吸气的含氧量降低,导致燃油燃烧不充分,很多燃料高温分解,析出碳粉了,但是没有足够氧气进行燃烧,随着发动机的废气一起排放出来,就是所谓的冒黑烟
你可以拆掉过滤器,或者用螺丝刀多戳几个孔,降低吸气阻力,但这个容易损坏发动机
或者调节供油系统,让供油量减少,发动机每冲程吸的氧气,只能和那么多柴油发生化学反应,多了不行

网友:
兰州的地方?看来机器水土不服啊

网友:
还有这个事,多加个进气口行不?

网友(点评):
主意不错,冒黑烟是燃油燃烧不充分,可以加大进口管,排气管,增加进气量,减少排放阻力。

网友:
进高原 可以调整那几个按键 参数 。具体你还是询问挖机厂家 。。。。

网友:
发动机的输出功率与海拔高度有关系,海拔每升高1000米,其输出功率会降低,降低的具体数值问下厂家。不同厂家的发动机,输出功率随海拔高度降低的值有所不同。

网友:
一、气缸内充气不足或漏气压缩不良,超负荷作业;二、燃油供给系统工作不正常,如喷油器滴油、压力低、雾化不良、喷油泵供油量大、供油时间过早过晚、供油凸轮磨损。三、燃烧室烧损,失去正常作用,造成燃油与空气混合不良。
四、运输装卸过程是否损坏。

网友:
兰州海拔能有多高?估计是运输过程中设备损坏吧?

网友(点评):
兰州市区1500

网友:
开眼界了,学习!!!!!!!!!

网友:
新疆都可以用
是机械问题

网友:
人到高原上是不是久消化不良了?

网友:
这个问题很深奥额

网友:
兰州的平均海拔是1500m,先看看是不是机械故障,兰州的N多柴油机都运行的好好的,当然功率降一些是可以说的过去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去过新疆吗?新疆海拔很低的,吐鲁番盆地海拔为-155米。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情帮助,我会按照大家介绍告诉朋友解答问题

网友:
明显的水土不服。

网友:
缺氧造成燃烧不完全!

网友:
调下喷油泵的正时

网友:
对于这个问题在挖掘机中是比较常见的,从平原到高原必须要进行高原改装,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空气稀薄,机器进气量不足,解决的办法是降低发动机功率,小松常见的改装方法是更换机型选择插头;另外在高原还得注意对水箱(水冷)盖进行更换,否则机器使用中会影响性能。有些机器在到达高原时将无法工作,因为不具备高原规格,一般定义高原为3800米。

网友:
很显然是因为燃烧不充分造成的,黑烟的本质就是燃烧不充分造成的碳粉弥漫,可以拆掉过滤器解决问题,但是这样如果作业环境恶劣带来的粉尘吸入后果也是不小的,所以,如果不是应急处置,应该还是要咨询一下生产厂商,看他们的建议再做定夺。

网友:
不应该啊。难道从兰州开往郑州的火车还要调整发动机。。。好好维修下吧,可能是路途中哪个地方出问题了

网友(2011-11-11):
空气含氧量不一样吧。。。。。。。。。。。。

网友:
兰州不是高原地区,拆除滤芯和加大风口会导致兰州地区的多风尘土吸附增多,而使气门积碳这要不得,本人的想法;检查涡轮增压器、中冷系统、气门间隙,必要时到当地喷油泵、喷油嘴做全面检修、调整。

网友:
还是降低喷油量会好一点。

网友:
调校柴油输油泵、喷油嘴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网友:
直接打客服..告诉情况.自然会教你怎么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