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指加工,求助

楼主(2011-05-16):
本公司需要一批环形触指毛坯。苦于没有这方面的加工经验,现在在社区里向大家求助。发上图纸给大家看看。材料是紫铜,用内径150mm,壁厚3mm的管坯加工而成。请有经验的高人指点迷津,能提供成品也行。

楼主:
不知道打开附件还要扣分,粘个图上来

网友:
的确可以旋压!! 国内技术好像不很好 之前在的一家公司想开发这个 但是偶没看到图纸
!!

网友:
直径是多少????????????????

网友(点评):
读帖不仔细,没看到“用内径150mm,壁厚3mm的管坯加工而成”?

网友:
                     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
二楼正解,不知旋压成型时是否需要加热?

网友:
坐等高人讲解

网友:
旋压时无需加热,只是旋压模要求高点罢了

网友:
路过学习吧,哈哈,什么是触指 啊,

网友:
旋压没什么了不起的啊。如果量少,开个简单的旋压模具装在普通车床上就能干,如果要求一致性,生产效率高,可以在车床上改造或者,增加自动进给,限位机构。旋压基本都是冷加工。

网友:
楼主,图纸尺寸不全,没有直径!

网友(点评):
读帖不仔细,没看到“用内径150mm,壁厚3mm的管坯加工而成”? 打PP!

网友:
回复 楼主:

加工的方法有几种的。
这要看是一次性生产,还是长期生产,生产的批量有多少,分别采用不同的加工方法。
如需要,请详细说明。

网友:
旋压就可以了

网友:
紫铜很软延伸率好,做一组滚轮就可以旋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长期生产的,如果您有这方面的加工能力,我们可以和贵司展开合作。

网友(点评):
居士能忙否?

网友:
长期生产,要求怎样的产能?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们也是根据客户的需求,一年几百个,几千个都有可能。如果我们找到合适的合作伙伴,我们会开发新的客户,量可能还会上一个台阶。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们也是根据客户的需求,一年几百个,几千个都有可能。如果我们找到合适的合作伙伴 ...

那就做一台专机,不是太复杂,应该比用车床改制方便得多。

网友:
回复 楼主:

旋压,图纸要表上公差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