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DOX处理,请教

楼主(2011-05-16):
NEDOX处理是什么处理方式,是不是表面处理,适用于那些材料,主要用途是什么,工艺方法是怎么做,如有人了解请赐教。谢谢

楼主:
没人知道吗,知道的请指教

网友:
Nedox(镍合金镀层-美多斯(NEDOX)。
这种涂层的特点是耐磨性好、不粘、不剥落,经过热处理后表面硬度可达Hv750~1000)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答

网友B(2011-10-08):
NEDOX SF2 20um KA 2667.72  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哪位大侠能帮我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2012-03-27):
引用 网友B:
NEDOX SF2 20um KA 2667.72  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哪位大侠能帮我解释一下,谢谢

不好意思,这个我也没接触过,字面意思应该是跟镍有关的2丝厚的涂层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