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割的工件要怎么加工

楼主(2011-05-16):
我要加工一个工件是A3的材料.气割出来的,我想问问要用什么刀具车好.转数是多少.走刀是几
各位帮帮忙.谢谢

网友:
一般气割件 最好把焊渣除干净  且一刀把毛坯光出  转速相对同等直径的材料稍慢 进给率也慢一点 刀就不容易坏 光出以后 你就放手搞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错的建议,我们都是先把工件拿到砂轮上磨掉再加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用砂轮磨的,用一把报废的平板锉一沿着边子一敲,焊渣就下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了,我回去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