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镀黑铬的供应商(卫浴铜件)

楼主(2011-05-16):
因客户要求,本公司需要寻找一家可镀黑铬的供应商,之前已经试过几家,但都不理想,客人要求的是黑色哑光的,目前拿到的样品都是黑色亮光的,并且表面存在很多麻点,用车蜡等清洁表面时会镀层容易脱落。请各位高手指点,除黑铬之外,是否还有别的工艺可以达到我司客户的要求(喷漆除外)?

网友:
材料是什么?客户为什么要做黑铬,电镀出来的东西一般都是有光泽的,除非特意做亚光的镀层,但是也不是所有的镀种都有成熟的哑光镀层,因为黑铬一般都是要求黑亮,所以市场上也就基本是黑亮为主流,有三价、六价之分,很多是用来做山寨版手机壳的,6价的比较成熟,3价的还不是很成熟,只有少部分公司做的还行
总结一下
第一,黑铬是最近比较时兴的镀层,你说有麻点,那是你找的厂家工艺太烂,有做的好的,慢慢找,应该有成熟的工厂,特别是珠三角,因为那边山寨手机比较多,至于亮度可以和电镀厂协商能否做到,实在不行能否考虑喷砂后再镀,电镀的亮度很多是底层反光的效果,喷砂后亮度肯定会下降,喷细沙哦
第二,黑铬做不到的话能否考虑黑镍,黑镍工艺相对成熟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