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操作问题求助

楼主(2011-05-16):
FANUC 0I TD车床编好程序后调试时能从程序中间的一段开始循环运行吗?

网友:
可以,直接在编辑方式下把光标移到那段,再切到自动就好了,如果没对倒带有处理的话。
但这样,有可能出问题,主要是当前模态是不是正确的,要不就每句话把指令写全了,比如,G90还是G91,F不能省。

楼主:
null

一般都是从某把刀开始的,T指令后有M,S,F指令,但报警说程序要从头开始执行。

网友:
不是报警,是提示,D系统有这个提示,就是让你确认从程序中间开始执行。再按下循环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的!但是宏程序这样运行得小心!有时候会出致命的问题!

网友:
所以,俺们直接是只要切换到自动方式或按复位,急停,直接就给倒带了,不给机会从中间开始。因为的确容易撞机,尤其是简化的程序,没一个多余的指令。D系统有提示就是防止误操作,以前的系统直接就运行,不会提示。

楼主:
null

谢谢,再去试一下。

网友:
可以加上,可以编程为M01:
                                   T0101:这是你选的刀
                                   M3S600:这是你转速
                                   G1加上F进给率就可以了
在循环那检索M01按开始就可以了

楼主:
null

可以从中间启动了,还有一个编程的问题,在G71程序后输入G42或G41的时候报警,不符合形状的代码,是不是编程有问题?

网友:
仔细看G71的使用规定和语法格式,不符合格式,定报警。
俺用的G71和你用的G71是不一样的,俺用的是磨削循环,哈哈。

网友:
你要是从圆弧加工的起点前启动就没有事,从圆弧指令起动就难说了,起点到终点有可能是和你描述圆的轨迹不重合,还有一些刀补之类的
逐个排除

楼主:
null

G42去掉程序就能运行,调刀是T0202的,G42在G71之后,和G 0一个程序段,G42后不要D指令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这么编,程序没有问题,只是操作系统默认的是把G41、G42放在循环体外边,这样就不会报警了啊。

网友:
谨慎操作,一般从某把刀开始

楼主:
null

还想问一下,如果程序名不想用O后面加四位数字,而改用加工零件的名称可以吗?

网友(点评):
不可以,但可以用()加注释,英文拼音就行。

网友:
从中间开始,一般以一把刀开始,一定要有坐标,转速。

网友(2011-09-13):
可以 走,但之前一定要读下程序号和刀具号。要走下面的G00X50Z3简单的说,你必须让机床知道,走的是1号程序,2号刀才行,别的地方可以跳过。转速和冷却液就不用多说了,离工件太近时,不要撞了
O0001
M3S500;
T0101;
……
T0202;
G00X50Z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