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帮忙推荐一款液压泵

楼主(2011-05-16):
请大家推荐一款液压泵,最大流量在不小于20L/min,最大压力不低于16MPa,关键是介质为水乙二醇,谢谢!

网友:
这里的水、乙二醇当然不只是水和乙二醇的混合物,应当是用水、二乙二醇、润滑剂、汽液相防锈剂和消泡剂等多种专用添加剂配制而成的具有抗燃特性的液压介质。
网上用水-乙二醇为关键词搜索一下,可以得到大量资料。
这种东西对大多数液压泵都可以适应,不必特别强调用那种泵。

网友:
      电动机是1500r/min吗?要用16排量的泵。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我们现在用的一种轴向柱塞泵经常坏,会不会跟介质有关啊?

网友:
wo  jian yi hai shi jing kou beng hao .bu guo jian ge gui ...

网友:
水-乙二醇毕竟不同于液压油,粘度容易变化,容易产生油泥等等,使用时有很多需要注意的地方,不注意的话液压件就会损伤。
即使用普通液压油,柱塞泵也比齿轮泵叶片泵容易损坏,用水-乙二醇损坏的几率当然更大。
其实像你说的工况,可供选择的齿轮泵和叶片泵多得很,不必一定要用柱塞泵的。
合肥长源的齿轮泵和榆次的叶片泵其额定压力都有21MPa以上的,应该可用。
有一点需要注意,普通橡胶和聚氨酯橡胶不容于水-乙二醇,不能用这两种材质的密封件。

网友:
我们要对液压泵进行更换变型,首先必须了解如何进行液压泵的选型:
1.确定压力:选压力等级相匹配的产品,选用压力等级低元件的话不安全,压力等级高的元件成本浪费
2.确定产品执行机构是单作用还是双作用,选液压泵站的类型
3.根据执行机构的油容来确定泵站的油箱大小
4.泵站的流量确定执行机构动作的快慢,这也是要考虑的问题.
5.现场的条件决定泵站的驱动方式,例如有气源可选气动泵,有电源可选电动泵等等
6.是否要保压也是一个比较关健的问题,这就涉及到更多的阀的问题!
7、经济性。

网友:
对液压泵的选型有许多的考虑问题,一定要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