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零件用什么加工较合适?

楼主(2011-05-16):
材料采用硬铝2A12,单件加工,两个垂直圆柱之间采用圆角过渡·,是否可以用加工中心加工,需要几轴的加工中心?加工的工时是多少呢?

或者还有其他什么好的加工方法?

网友:
找下模具加工厂,他们可以帮你加工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他们一般是用的是什么工艺呢?
机械加工还是快速成型?

网友:
机械加工,一般情况下他们会用加工中心或雕刻机帮你做出来,应该属于快速成型,我们原先开发新产品的时候,第一套圆形样品一般是采用这种方式,精度没问题的,我们原先是做的车辆上的零件都可以

网友:
必须是四轴加工中心,或龙门铣。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概的一个加工工时是多少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像这样一个零件加工工时大概多久呢?或者费用是多少啦?

网友:
这你要让具体的供应商给你报啦,我不好给你估,各家都不一样,我们当时是从台湾做的

网友:
第一你那个圆弧要求高不高
第二量大部大
不高不大上立式加工中心很快

楼主:
回复 网友C:

量不是很大,基本算单件生产,圆弧也没精度,主要是装饰用的

网友:
带四轴的加工中心,价钱要看你的精度要求

网友:
连一个基本尺寸都没有,让人怎么报价?万一件高1000mm,,我极端了,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D:

呵呵,我的失误。零件不大。体积在60mmx60mmx70mm之间

网友:
模具加工厂用雕刻机加工,我们这边的模具加工厂价格是40元/小时

网友:
还可以车两体,氩弧焊接到一起,然后手工打磨焊接部位,打磨的漂亮不漂亮就看就看师傅水平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焊接的成本是不是会更高?而且这个是用在液压系统上的一个零件,焊接不好,可能会产生泄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F:

这只是个毛坯图?
内部还要加工?
是新设计加工的还是更换配件,如果有旧件的话,
可不可以用沙模铸造一个。
要求还是不明确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还需要后期加工的,需要打些孔,走液压油用

网友:
做一件还是批量?
批量可以用溶模铸造;

楼主:
回复 网友G:

少量,一次不到10个。不算批量生产

网友(2011-07-18):
这个工件可以利用精雕加工吗!?可以的话是怎么加工???请指教!!!

网友:
普通CNC就可以加工,两次装夹一次切断就可以完成。具体要看什么材料及多大尺寸材可以估出报价。发文件与提问题都不得要专业,没有图纸人家怎么帮你

网友:
量大的话  可以用砂型铸造   再抛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