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I-TD系统的车床,不知道在那里调卡盘 外加紧了

楼主(2011-05-16):
我现在用的也是OI-TD系统的车床 , 现在就要车软爪, 不知道在那里调卡盘 外加紧了  , 请知道的大侠  指导下!~!~ 谢谢

网友:
卡盘是手动还是气动,

楼主:
这位大侠  我用的是液压卡盘!~!~!~!你知道怎么 改吗

网友:
应该有个开关呢,在面板上,如果没有,就是参数可以改,没参数,那就把两个油管!

网友:
注意看下床子四周,有压力阀,一个是主压力,一个是卡盘压力,还有就是尾座顶尖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