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大数量阵列的问题

楼主(2011-05-16):
最近遇到这样一个问题:我在一个1220X2000的平板上,需要阵列7000多个直径2.0的孔,再生的时候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如果只是一次两次也好,问题是需要经常修改,每修改一次,都要等好长一段时间。耗时量太大了。请问哪位有好一点的办法来解决这问题。。

网友:
要么改成草绘,要么你事先在CAD上排好图,要么机器弄好点, 不过基本上没多大用处,

楼主:
哎。。这些我也试过了,孔位太多了些,速度还是很慢。。。草绘更慢。。主要是修改的时候更是麻烦。。

网友:
主要是硬件配置不够高~哈哈!

网友:
这个貌似不是很难,你把阵列这不做到最后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说清楚些。。你是不是说画一个板之后,就直接阵列,把它放到前面?还是只是阵列几个点作为样子,不阵列全?
我这块板子上还有很多其他的加工的东西,比如需要打焊钉,要挖槽,还有一些其他的不能阵列的孔。不阵列全的话,容易产生干涉,很难检测出来。所以阵列是要阵列全的。

网友(2011-07-21):
16*14个空,很快的

楼主:
哦。。按方向阵列与按尺寸阵列,再生的时间不一样吗?我先试试看。。。

网友:
每排开头画一个孔然后分批阵列吧!这样再生的时间可能会多一些,也可以修改。如果不嫌太麻烦的话可以多分几批。

网友:
上面说错了   分批阵列时间可能会快一些!

楼主:
哦,应该会快些的。。谢了。。我先试试看分批麻不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