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钳工划线的一个小问题!

楼主(2011-05-16):
钳工平面划线时,在划十字定位线时,十字定位线长度怎么规定的?
比如要求钻直径10的孔,十字线多长?

网友:
“比如要求钻直径10的孔,十字线多长?, ”---------------至少要超过10mm噻,但关键是:既然是划线,就要在重要的地方打上样冲,如你所说,钻孔划线,至少要打5个样冲吧,圆心一个,圆和中心线交点4个。所以,应该知道中心线要多长了,

网友:
一个中心点用样冲敲出来,打孔不就可以了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确认钻10mm孔需要打这么多样冲眼?

网友:
建议楼主买一本五金手册看看吧。

网友:
十字线多长?
1.5--2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