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两通方向阀(锥阀)可否实现保压和卸载?

楼主(2011-05-16):
两位两通方向阀(锥阀)可否实现保压和卸载?

要求:保压时间10h左右,液压力10MPa以下,液压波动范围±2FS

为实现封闭油腔内的压力值保压在一定范围内,下面的液压设计可否实现?
液压油由比例减压阀减压后通过两位两通电磁方向阀(为ATOSDLOH-2C阀,常闭型锥阀结构,通电开启状态),进入液压腔。液压腔内的液压压强由传感器测得,达到压力值后两位两通电磁方向阀断电关闭锥阀,使封闭油腔保压。此时液压泵和比例减压阀断电。
当由于内部泄露导致液压力下降时(压强传感器测得),开启液压泵、比例减压阀、两位两通电磁方向阀补充液压力。
使整个系统的液压泵和电磁阀处于间断工作状态。
卸载实现:给两位通电,使保压腔内的液压油通过两通电磁方向阀从比例减压阀的T口卸走。

网友A:
这种阀普遍的泄露量在3滴/min     和液压锁差不多

楼主:
ahexuguang
您好:

您用过这种阀吗? 和单向阀 或液控单向阀 的密封性能 哪种好些?

当处于保压状态时,开启它需要的电磁力大吗?

网友:
似乎比液压锁要简洁,泄漏量如何?

要自动保压,还得配一个自动补油回路,根据压力开关的信号来控制

网友B:
楼主,这阀我用过,可以实现你的功能,和液控单向阀差不多,不过这种阀的流量比较小,我用过的是力士乐的,好像东京机器的也有,阿托斯的没用过,不过阿托斯的东西应该不差的

网友:
能不能搞个入门专区啊?让我们这些初学者跟得上

网友:
用在什么地方的啊?
是油缸的两个腔吗?
怎么不考虑用机械限位啊
用液压保压比较复杂

网友:
原理没问题,可以实现,但阀选型应注意选软座锥阀,泄露为3-4滴/小时。美国DELTA POWER有近乎零泄漏插装阀,见附件。
比例减压阀通常压力较低,流量较小,5Mpa以下。高压的,大流量较难找,建议采用比例溢流阀。

若用蓄能器保压,可参考用DELTA POWER的PUV 阀。见附件。

楼主:
谢谢各位专家的指导。
很受益!

楼主:
这个系统中选用多大规格的蓄能器比较合适?

楼主:
1L的可以吗???????????

楼主:
为了试验目的,封闭液压腔内的压力经常改变。1MPa 到 5MPa  ,也就是说 有时候在1MPa 做试验, 有时候在5MPa 做试验,压力范围大 有影响吗》?每次使用 蓄能器都要从新改变充气压力吗?

网友:
这东西高级,挺好的,是一种以后有用的东西。

网友:
我新找到的工作
做机械设计
公司是从事油压机械设计和加工的--迪斯油压工业(昆山)有限公司
现在努力学习关于油压方面的知识
各位大侠介绍一些有关的书籍或者传一些资料感激不尽
我的邮箱changjun410@163.com

网友:
我用的是海德福斯的,还可以的。

网友:
你选用的是ATOS电磁球阀保压性能还可以,应该没多大问题

楼主:
ATOS电磁球阀保压性能 能否保压5MPa 十小时?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教一下,为什么要求比例减压阀要选用流量大,频响高的?

网友(点评):
比例减压阀通常压力较低,5Mpa以下,流量较小1-4L/min。高压的,大流量较难找,建议采用比例溢流阀。 详见#8楼图解。

楼主:
目前暂选1L 借用原有设备先初步做个调试验证试验

网友:
跟高人学提高很大,谢谢了。

网友:
液压比我想像中要复杂很多啊,看来要用一辈子来学习

楼主(2011-08-19):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阀我用过,可以实现你的功能,和液控单向阀差不多,不过这种阀的流量比较小,我用过的是力士乐的, ...

大海无边您好:

您以前用的类似的锥阀  控制时采用的是常开型还是常闭型,常开型需要给阀一直供电来锁住液压腔,常闭型是靠弹簧力锁住液压腔。  一个供电保压,一个靠内部弹簧保压, 一个靠电磁力锁住,一个靠弹簧力锁住,可以这样理解吗?

请问哪种形式 对保压效果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海无边您好:

您以前用的类似的锥阀  控制时采用的是常开型还是常闭型,常开型需要给阀一直供电来锁 ...

这种阀一般我们用常闭的,用常开的在我们的机器上会有问题,假如突然停电的话会出现事故,具体的用法看你的工况决定,例如起重设备上就要特别留意。其实常闭的阀并不是靠弹簧顶住来保压的,弹簧仅仅是让阀心复位然后靠液压油来顶死,常开的情况差不多,电磁动作了然后靠液压油顶住的。至于效果其实是一样的。

网友:
原来减压阀的回油也可以用于缷荷啊,学习了

网友:
小弟又学习了,不过这阀用高压上可能效果不好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系统中选用多大规格的蓄能器比较合适?

也可用电磁球阀。。楼上说的那个电磁阀不过 就是个插装阀。。不是零泄漏

网友:
好多专业术语  看不懂,不知道 是什么 领域 的。!

网友D(2011-10-21):
引用 网友A:
这种阀普遍的泄露量在3滴/min     和液压锁差不多

3滴/min这个数据在哪里可以查到啊?

网友:
没用过这种阀!有两位三通的做开启阀,但直接用换向阀保压的不多吧!!

网友:
学习力,液压  很想有机会学学,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3滴/min这个数据在哪里可以查到啊?

这种不是换向阀,而是一种电磁通断阀!你用的是哪个厂家的就看哪个厂家的样本啊,现在普遍的是3滴/min!

网友(2012-08-12):
上海伟勋液压件制造有限公司有此类阀。保压性能每小时小于1滴。上海伟勋液压件制造有限公司专业制造零泄漏液压阀,有22SV型,和23QDF型,压力最高可达到70MPa,高寿命,高性能。来电可试用,021-65450570,13381744405。

网友:
学习了,不过不应该只考虑阀的泄露,还应考虑执行元件的泄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