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SW里怎么画螺纹啊

楼主(2011-05-16):
请问在SW里怎么画螺纹啊!生成三维图形

网友:
螺旋线扫描切除就行了!跟做弹簧一样做螺纹线

网友:
一般做设计的时候都不画成真正的螺纹线
! H8 H* ^1 O! w- B都是添加装饰螺纹线的

网友:
螺旋线扫描!画弹簧一样,弹簧的钢丝圆改为△等边三角做螺纹线,扫描就行了!

网友:
一般就是做装饰螺纹线,在工程图上再标注螺纹符号

楼主:
谢谢了 啊,2#楼所说的用扫描切除怎么做螺纹呀?能讲解下过程不

网友:
不知楼主用的是什么版本的SW?

网友:
我也来学习下

网友:
一般做设计的时候都不画成真正的螺纹线
都是添加装饰螺纹线的

网友:
先用螺旋线曲线生成一个扫描路径。然后画一个三角形做一个扫描轮廓,利用扫描切除就可以生成螺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