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南车---中国古代发明

楼主(2011-05-16):
     大家看看:
     我们的老早也是机械强国,如今只能帮别人加工零件。
     愧对古人。

网友:
还以为是什么好东东的,缘来是一段视频

网友:
以前在网上看到过指南车的介绍。据说是三国马钧(三国时期魏国的发明家所造,类似于现代的自动定位仪。它除用齿轮传动外,还有自动离合装置。自动离合装置的发明,说明传动机构齿轮系已发展到相当的程度。

网友A:
既然说到了指南车,为了活跃论坛气氛,现在发起一悬赏话题。
有哪位大侠可以根据指南车原理,将其复原的,画出传动简图即可。
方案可行的,50威望鼓励,
各位踊跃参加。

网友:
古代的齿轮是棍条直拔式的,跟工业社会的齿轮不是一样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既然说到了指南车,为了活跃论坛气氛,现在发起一悬赏话题。
有哪位大侠可以根据指南车原理,将其复原的, ...

不知道等这几天忙过后这个悬赏还有没有效,不过先来个文字的,应该是差速器原理,一开始定好方向,以后就一直指着事先选定的方向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等这几天忙过后这个悬赏还有没有效,不过先来个文字的,应该是差速器原理,一开始定好方向,以后就 ...

本悬赏长期有效,欢迎参与,

网友:
对齿轮没有很深的研究,找了一些资料,希望对高手们能有些帮助。

网友:
中国的指南车

地图绘制学在世界范围内的不同的时间以不同的方式发展着。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知识并不能在异国之间进行交流,因为那时通讯手段落后,使得人们很少有交流的机会。而在地图绘制学方面,应该说中国人做出了杰出的、不可替代的贡献。

一直以来,科学史学家对于磁铁指南针的起源非常感兴趣。19世纪晚期,发现了关于指南车的考古学文字记载。这辆车是公元3世纪时在中国制造出来的,它的功能相当于指南针。

这辆车有两只轮子,两轮之间有一只盒子。盒子上面竖着一尊人像,水平地举着一支胳膊。当车体转动时——而且无论朝哪个方向转,人像都会随着车体在盒顶上转动,而他的胳膊却总是指向南面。

一些科学家认为,这个“魔术盒”里有一根磁针连接着人像。现在研究科技发展史的专家认为,更有可能的情况是,盒子里装备了同现在汽车转动装置相似的齿轮系统。这种机械装置使得人像在车体转动时却能够保持静止不动地指向南面。

尽管这是一项很了不起的发明,然而这辆车的功用却更多地体现在娱乐方面,而不是在生产生活中的实际应用。车辆来往频繁而且磨损严重的地面会使人像很快丧失方向感,从而不能指出正确的方向。但是指南车的发明,显示了早期中国学者对于航海装置发展的兴趣。http://www.oursci.org/archive/lib/atlas/15.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