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3150差动挂轮表

楼主(2011-05-16):
我要加工圆柱斜齿它的挂轮怎么算,差动挂轮怎么算 机床型号是Y3150
齿数64,模数2.5,角度8,左旋

网友(2011-10-22):
日期:11年10月22日        时间:12:15:47
机床型号:Y3150
工件模数:Mn=2.5        滚刀头数:Zo=1        工件分度圆螺旋角:β=8°
挂轮比值:i=0.465150739990284        计算精度:0.00001
计算结果如下:
a=21,b=41,c=89,d=98        误差Δi=0.00000605
a=22,b=25,c=37,d=70        误差Δi=0.00000788
a=22,b=35,c=37,d=50        误差Δi=0.00000788
a=22,b=46,c=71,d=73        误差Δi=0.00000709
a=24,b=25,c=47,d=97        误差Δi=0.00000390
a=26,b=59,c=95,d=90        误差Δi=0.00000934
a=33,b=35,c=37,d=75        误差Δi=0.00000788
a=33,b=47,c=53,d=80        误差Δi=0.00000883
a=34,b=58,c=73,d=92        误差Δi=0.00000831

a=35,b=48,c=37,d=58        误差Δi=0.00000731
a=41,b=90,c=97,d=95        误差Δi=0.00000454
a=43,b=52,c=45,d=80        误差Δi=0.00000651
a=43,b=53,c=43,d=75        误差Δi=0.00000649
a=47,b=50,c=48,d=97        误差Δi=0.00000390
a=50,b=79,c=61,d=83        误差Δi=0.00000101
a=52,b=75,c=53,d=79        误差Δi=0.00000306

游客

网友(2012-06-17):
厉害、、、

网友:
型号上海y3150,齿数22,角度45,模数2,差动怎么算,分齿怎么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