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主轴的知识,想了解,谢谢大侠

楼主(2011-05-16):
请各位介绍一下电主轴,越详细越好

网友:
我也不懂,也想知道。网上找到的资料也不够多,还是不懂。

网友:
定子、转子都是系统厂家给做好的,定子直接装在主轴上,转子装在主轴箱内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请问;那里有做定子转子的。

网友:
是从系统的厂家选的,和选电机一样,他们有说明书

网友:
FANUC  SIEMENS  MITSUBISHI   应该都有这方面的资料   你找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