卸料片选材---请教

楼主(2011-05-17):
想做一个卸料片1.2mm厚卸料力不是很大,硬度要达到HRC45。有点塑性,卸铜料,请问用什么材料比较好啊?

网友:
卸料片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我们的卸料片是1.2的锰板做的,还不错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铜件压的时候会涨,有一个塑性回弹,粘在刀片上,故用卸料片使其从刀片上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对锰板不太了解,是Q235吗?或者建筑上用的铝镁锰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