溢流阀和单向阀并联,什么意思?

楼主(2011-05-17):
如图所示,请问溢流阀和单向阀并联是什么意思,作用是什么?
非常感谢各位的回答!

网友:
表示溢流阀在活塞杆缩回时不起作用。

网友:
活塞杆缩回时,油液从单向阀走;
活塞杆伸出时,油液从溢流阀走;

网友A:
它来做平衡阀用的,活塞杆上升时,单向阀打开,溢流阀不起作用,活塞杆可以顺畅上行
活塞杆下降时,单向阀关闭,溢流阀开始溢流,始终存在背压,平稳下降,防止活塞杆一下掉到底

网友(点评):
这位朋友解释的相当到位

网友(点评):
非常到位的讲解

网友(点评):
非常到位的讲解

网友(点评):
讲解到位

网友(点评):
正解 就是平衡阀

网友(点评):
正解,有拉有扯。

网友:
各有各的作用,,,,,,,,,,,,

网友:
应该是起到保持油缸的作用吧,还有就是起到平衡的作用,当活塞杆伸出时,就如楼上所说的..很有用处了。

网友:
它就是一个单作用的平衡阀啊

网友:
平衡阀,活塞伸出时有一定背压

网友:
如楼上各位所说,整个25所指在实际中是一个东西---平衡阀。楼主可以多看看液压类的设计书籍

网友:
应该是用作平衡阀用。

网友:
使液压缸有杆腔存在背压。

网友: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抗衡作用  防止油缸下滑 起安全作用

网友:
这是一个平衡阀 在有自重的作用下油缸会下降的场合经常用到

网友:
平衡阀,保压作用,我见过的大多是那种螺纹插装式的 但是有个问题想和大家探讨,我调试的平衡阀大多都是左旋是压力增大,右旋是压力减小,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是这种情况

网友B:
这是个单向顺序阀做平衡阀用。

网友:
典型的平衡回路,很常见呀

网友:
这根本不是溢流阀,而是顺序阀,与单向阀并联,相当于平衡阀。

网友:
做背压阀用,防止一下子掉下来

网友:
使有杆腔保持一定背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个单向顺序阀做平衡阀用。

如何顺序了?没看明白呢

网友C:
首先更正楼主,这不是溢流阀和单向阀并联,而是顺序阀和单向阀并联,又称为平衡阀。
作用是有自重的作用下油缸会下降的场合经常用到

网友(2011-06-25):
是作平衡阀用,具体可以看看教科书

网友:
同意4楼意见。活塞下降溢流阀工作起背压作用。保证油缸运转平稳。

网友:
作平衡阀用

网友:
各位大侠写的不错,学习了!

网友:
放置下放的过程,因为重力作用而加速,所以用溢流阀背压!单向阀就是单向导通的作用

网友:
这种用法叫平衡阀

网友:
是一个点型的单向顺序阀,这种用法是让油缸始终有背压,活塞杆上升时,单向阀打开,顺序阀不起作用,活塞杆可以顺畅上行;活塞杆下降时,单向阀关闭,顺序阀开始作用,始终存在背压,平稳下降。

网友:
当液压油缸从上往下运动时,25阀组起到平衡阀的作用,避免油缸急速下降;当液压油缸从下往上运动时,液压油从单向阀过去。

网友:
平衡作用

网友:
那是一个顺序阀,起背压(保压)作用。

网友:
起一个悬停  作用

网友:
就    是   平    衡     阀

网友:
单向溢流阀相当于平衡阀,使有杆腔回油时回油腔获得调定的压力

网友:
单向阀做补油作用
你也可以认为组合阀是平衡阀

网友:
顺序阀作用,使活塞大于一定压强才开启,由于溢流阀常闭,油不能冲那进去,要从单向阀进。还有,如果这装在回油路,要注意回油会不会温度过高

网友:
虚线所框起来的是一个元件

网友(2011-07-25):
刚设计了个东东用上了这个结构  呵呵 谢谢楼主哦

网友:
这不就是传说中的单向顺序阀吗  在一个方向上油液直接从单向阀通过  在另一个方向上当压力达到一定调定值时顺序阀接通,一般用在低压回路中,产生背压或过载保护,防止油缸及工作机构由本身重量而自行下滑,起制动作用。

网友:
起安全阀的作用,最好用FD阀

网友:
悬停呀    哥们都小学毕业吗

网友:
那可不是溢流阀,溢流阀的排油口必须接邮箱的。

网友:
赞同4楼的意见

网友:
4 楼 正 解 也

网友:
这个单向阀可以起到补油的作用。

网友:
溢流阀和单向阀并联应该是一个单作用的平衡阀吧。

网友:
应该是平衡阀作用了,4楼正解

网友(2013-04-06):
慢进快退的作用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学习学习,应该是单向溢流阀哈

网友:
单向阀和溢流阀是一个整体,叫做平衡阀,不要分开看,

网友:
这就是个平衡阀呀

网友:
活塞杆伸出时背压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它来做平衡阀用的,活塞杆上升时,单向阀打开,溢流阀不起作用,活塞杆可以顺畅上行
活塞杆下降时,单向阀 ...

学习

网友(2013-05-31):
引用 网友A:
它来做平衡阀用的,活塞杆上升时,单向阀打开,溢流阀不起作用,活塞杆可以顺畅上行
活塞杆下降时,单向阀 ...

解释很给力

网友:
这是平衡阀,溢流阀设置一定的打开压力,油缸和马达用,进油从单向阀过,回油从溢流阀过,主要作用使马达和油缸动作平稳

网友:
这是抗衡阀吧

网友:
产生背压,保证下降无冲击

网友:
学习了,看来液压知识要好好的研究

网友(2013-07-15):
菜鸟啊,, 这是典型的平衡阀啊,
3 Z" y% D7 F& v+ T  [上学时在打瞌睡吧?  哈哈

网友:
平衡阀作用,不影响起升,绞车释放时起保护作用。

网友:
是顺序阀,这时候用作平衡阀

网友:
这是单向顺序阀,平衡作用

网友:
努力灌水,赚点威望,偷学知识

网友:
就是平衡阀  负载大时防止油缸自行下落 增加油缸的平稳性

网友(2016-10-12):
看看学学加深印象还是挺不错的,顺便赚点威望

网友(2016-11-15):
平衡阀比较好的

网友(2016-12-15):
就是平衡阀啊,只不过没有先导油路

网友(2022-07-08):
引用 网友C:
首先更正楼主,这不是溢流阀和单向阀并联,而是顺序阀和单向阀并联,又称为平衡阀。
作用是有自重的作用下 ...

平衡阀确实是顺序阀和单向阀并联,但是楼主的图中,顺序阀没有外泄油口,图形画得不标注,让人搞错

网友:
9l楼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