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床能加工键槽么

楼主(2011-05-17):
长方体键槽 304钢 用铣床能加工么.....

网友:
null

可以啊。。。。。。。。

网友:
这个还真的不好干,的用其他方法

网友:
我很难理解你说的键槽是怎么样的,为什么不能加工

网友:
不能,因为铣刀总是有圆弧的,所以你说的长方体键槽不能加工,如果你非要直角的话请选用电火花

网友:
不能,因为铣刀总是有圆弧的,所以你说的长方体键槽不能加工

网友:
304不锈钢在铣床上加工是能加工就是有点慢也费劲。。。。。。

网友:
可以的,只是矩形键槽的两端有些弧形而已

网友:
大家的厂是用什么设备加工的呢。加工中心CNC?
QQ群:1839716。质量管理。
QQ群:5336139生产IE管理
QQ群:119720593机械设计,机加工管理

网友:
楼主,铣刀是要转的,这样的话就得出弧。长方体的话,看你的要求如何?批量如何?

网友:
04不锈钢在铣床上加工是能加工就是有点慢也费劲。。。。。。

网友:
可以加工,但不 能清角,加工出的键槽有圆弧。

网友:
线切割或者拉床应该可以

网友:
当然可以加工键槽了,用键槽铣刀

网友:
可以,我们家基本上都是用铣床加工键槽的

网友:
不知道楼主要求的长方体键槽是矩形的还是标准的平键键槽啊?
1 S* t! R0 O- m' h' h如果是平键键槽的话可以在铣床上加工的,有专门的键槽铣刀

网友:
有些万能铣床有插床功能的啊.

网友:
这个还真的不好干

网友:
能,我们都是用铣刀加工的,不要忘了键也有是有倒圆角的

网友:
一般的键槽都是有圆弧的的,304的加工也没什么可怕的,就是在速度上相对要慢一点

网友:
可以,我们家基本上都是用铣床加工键槽的,所指的是轴类零件

网友:
这要是键糟怎么不能加啊。。。。。。。没有圆角的到是不多见。。。。

网友:
原来我们的客户也要长方形键槽,后来协商后再4个角先钻孔再铣,再人工磨一磨,我们的键槽大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有圆弧角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矩形两端本来就是有圆弧的,也是铣刀的半圆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就正好合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