槽连接后怎么在曲线上卡住了

楼主(2011-05-17):
定义好连接后,拖动总在这里卡住,是曲线没弄好吗?曲线是通过点建立的。

网友:
必须的。为什么要用点来建曲线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用点,那用什么啊,请赐教~

网友:
用方程生成的曲线,试试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用方程的,四个方程四段曲线首尾衔接,但是我要的是一条光滑的曲线啊,不知怎么弄。

网友:
...你的曲线没有相切,你可以复制下看看,能不能把4条线连在一起

楼主:
回复 网友B:

已经连在一起了,在通过点建立光滑曲线,就是不行,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看下是不是能把4条线合并到一起,另外你的槽运动是不是把4条线都选到了

网友:
楼主能把副本保存发一下么?想学习一下,不介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