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头歪了有法较正吗?

楼主(2011-05-17):
45大有300长发现弯了!希望老师指点 有什么挽救措施

网友:
是钻头吗,不懂转头?????

网友:
04不锈钢在铣床上加工是能加工就是有点慢也费劲。。。。。。

网友:
null

做一个内孔45的c字套夹住钻刃部分,把钻柄部分的莫氏锥度光一刀!  直径45的钻头也能弄弯你也算个人才了

网友:
可以考虑200-300度低温校直。没有试过,只是想象。

网友:
我深度佩服你。我建议用背面加热,正面敷水的方式,但是一定要慢,冷却后多次,直到直了

楼主:
谢谢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弯的 谢谢各位!

网友:
直接用大锤子砸,45的都弯了用锤子你也会把它直过来,高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