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线速怎么算出来的?

楼主(2011-05-17):
数控线速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
null

主轴转速乘以切削圆的周长

网友:
3.14X直径X转速/1000=线速度

网友:
我也搞不明白,算了几次都比刀具手册说的高!
明天再去算算。

网友:
3楼正确!!就是这么算,其中的转速要看加工条件 的

网友:
是切削还是冲压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