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 车椭圆

楼主(2011-05-17):
数控车 车椭圆 貌似用宏程序哦,有谁会吗!还有车国际象棋什么的!高手来讨论一下哦

网友(2012-06-06):
我对数控也不懂,昨天有个数床工来问我,车椭圆怎么编程,我也在等高手回复。

网友:
是切割钢板的数控吗?这好用!
要么在数控镗铣上加工,车床上好象加工有问题!不好加工吧?

网友:
回转类零件,车床加工效率高
椭圆加工宏程序
O0123
G50  X100 Z50
S800 M3
T0101
G0 X30 Z2
G95 G90 X28.5 Z70 F0.18
#1=28
#2=0
WHILE [#1 GE 0] DO 1
G0 X[#1]
G95 G1 Z[[#220] F0.18
G0 U1
G0 Z2
#1=#12
#2=20/28*SQRT[28*28#1*#1]
END 1
G0 X100 Z50 M5
T0202 (切断刀刀宽3.2,左刀尖)
M3 S400
G0 X32 Z45
G94 X14 Z45 F0.10
X14 Z42
X14 Z40.521
G0 X32 Z40.521
#1=14
#2=17.321
WHILE [#2 LE 0] DO 1
G0 Z[[#2]20]
G1 X[#1]
G0 W1
G0 X32
#2=#2+3
#1=28/20*SQRT[20*20#2*#2]
END 1
G0 X100 Z50 M5
T0101 (35°尖刀)
M3  S1000
G0 X0 Z3
G1 X0 Z0  G41
#1=0
#2=20
X14 Z42
X14 Z40.521
G0 X32 Z40.521
#1=14
#2=17.321
WHILE [#2 LE 0] DO 1
G0 Z[[#2]20]
G1 X[#1]
G0 W1
G0 X32
#2=#2+3
#1=28/20*SQRT[20*20#2*#2]
END 1
G0 X100 Z50 M5
T0101 (35°尖刀)
M3  S1000
G0 X0 Z3
G1 X0 Z0  G41
#1=0
#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