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AD2007线宽设置及打印问题

楼主(2011-05-17):
       我用的CAD2007,线宽设成0.3mm,但是显示的很宽,打印出来也很宽(大概有2mm宽),请问大虾们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样才可以解决?如附件中图片所示:

网友:
貌似其他的线正常啊,仔细看一看是不是它们使用的设置不同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设置一样啊,就是在图层管理器里线宽和颜色设置不同,打印出来太宽,难看死了

网友:
你可以把CAD图发给我看一下吗?boyuntian_dlf@qq.com

网友:
你选中它直接在线宽设置上改成0.3——1的试一下。看线宽有没有改变。如果改变就是你的图层设置问题。

网友:
用MA命令直接搞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怎么用?能不能说详细点啊

网友:
输入MA 空格先择0.3宽直线,再选择比较粗的线,就OK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关键在于就是我把粗实线设成了0.3mm宽,看起来以及打印出来都很宽,大约2mm左右,很难看;其它线宽都设成了默认,正常,没问题。

网友:
楼主,你仔细看一下,你设置的线宽比较混乱,我把改过的发到你邮箱里,你看一下怎么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哈,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