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的齿面淬火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1-05-17):
我最近出了几张关于齿轮的图,在技术要求里把齿面淬火放在倒棱去刺之前。被我们总工训了一顿。我当初的考虑是调质是在倒角之前的,所以齿面淬火也应该在倒棱去刺之前。我问总工为什么齿面淬火在倒角之后而调质在之前,他叫我自己去看书。哎,我郁闷啊。请大侠们解答一下我的问题。或者推荐我应该去看的书。在此先感谢了。

网友:
淬火是增加表面硬度的,而且厚度不大,再倒角的话,就把淬硬层倒掉了.

网友:
但调质好像也是提高钢的综合性能啊

网友(点评):
调质是改善切削加工性能,减少淬火的变形,获得更好的力学性能

网友:
齿面淬火是为了增加齿面硬度,但是淬硬层的厚度是有限的,一般不会淬的太深,如果放在倒角之前,倒角之后就把淬硬层给倒掉了

网友:
         其实这个问题是技术员的基本。。。。。。。

网友:
淬火后可以做适当的磨削,因为当你从淬火炉里取出要淬火的零件时,从炉子到冷却液槽这段距离,零件的表面温度会有所下降,淬火的硬度有会所降低,反而是朝里面一点的硬度要高一些,另外表面还会产生氧化皮,即脱碳现象,硬度也会降低。所以需要淬火的零件,一般都要留磨量。热处理后,一定要将表面磨去一定的厚度,这时的表面的硬度才是所要的硬度。但你的是倒角肯定会把淬硬层倒走的,但对高频淬火而言,加热到冷却在瞬间就完成了,所以表面的硬度不会降低。要看你使什么淬火工艺了

网友:
调制是为了增加材料的切削性能,然后再加工,加工完了对于经常接触的面要淬火(深度一般小于2)提高其硬度,所以放在倒角前不太很是,倒角有难度

网友:
调质是为了改善零件的机加性能,而淬火是为了提高齿面硬度,若把淬火放在倒角之前,会给机加带来困难,且会把淬火层给去除,这样,你的淬火完全是瞎忙活。

网友:
调质一般在粗加工后半精加工前面,主要目的是使工件获得较好的综合力学性能,而淬火一般在半精加工后,其工件余量一般很小,带加工面硬度比较高,主要进行磨削加工等小进给量加工。而你所说的原因肯定是不对的,其实原因很简单,你所说的倒棱去刺一般在图纸的技术要求上很常见(有些模具类零件会要求保持棱角、但去刺一般不作说明也要做),它属于一般零件在最后防锈入库的前一道,但也有特例,如淬火零件,因为硬度会变高不易于常规倒棱去次,所以一般都先做然后去热处理,还有如发蓝,或多道次转道等,也因先做。

网友:
是呀,淬火后一般就是进行磨削,但不能再倒角了

网友:
补充个:尖角淬火容易产生裂纹。

网友:
调质可以消除前面工序形成的内应力,改善切削性能,调质不是先淬火在高温回火吗?我也不明白,那调质不是也包含淬火这一工序了吗?

网友(2011-12-24):
倒过角,在高频齿面淬火,表面有硬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