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阀

楼主(2011-05-17):
不知道这是个什么阀,以前没见过。file:///D:/Program%20Files/Tencent/QQ2010SP2.2/Users/839952336/Image/($[M8[N5BMF[$0VF2)2S@V1.jpg

楼主:
就是这样的图形符号

楼主:
请高手给看一下。

网友:
表示一个插装式的两通阀,通常流量比较大的    应该还有先导阀控制这个主阀才对吧

楼主:
哦,好像是的,好像还能调节流量呢

网友:
了解了解长长见识,长点学问。

楼主(2011-08-23):
这三种阀有什么区别阀有什么区别

网友:
罗辑阀,通用叫法 二通插装阀

楼主:
恩,谢谢了!那你再帮我看一个液压系统吧?

网友:
晕死!!扣威望啊!!!!

网友A:
能不能发图片过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发图片过来啊

能啊!怎么发给你啊?

网友:
具体我也没发过,你可能要先截图,然后再发

楼主:
能看清不?

网友:
你这个是插装阀里的插装件。

楼主:
是啊!你能不能帮我看看这个呀呀系统啊?

网友:
一个二通插装阀的阀芯,用控制盖板控制其开关的,不可调流量。

网友:
插装阀,可变成液控单向阀,加上调节锣杆可调阀的开度,从而调节流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