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速度控制

楼主(2011-05-17):
    前一段时间我设计了个输送装置,装置上面工件重量大约有3吨,结构比较简单,电机启动,停止频率太高,容易损坏电机,现需要电机转速与输送装置的快慢一至?请问各位搞控制的高手,能否用一电气方面的装置检测输送装置的快慢,然后发送信号给电机,使电机转速快慢与输送装置一致而保持不停机!

网友:
看不大懂这是个怎样的装置,请楼主再解释一下啊

网友:
伺服马达加减速机!路过!

网友:
感觉要用光电圆编码器。以及plc就可以。

网友:
其实这个就是个同步问题,这么重的负载调速的话肯定要用到变频器,用PLC通过通讯连接送料变频器和输送电机变频器,这样可以保持送料速度和输送速度同步,同时可以实现缓慢加速启动和减速停止。

网友:
在你那个传送装置上装旋转编码器,检测它的速度,反馈给控制器。你的电机不知是直流还是交流。直流电机的话,调速需要改变电枢电压或者励磁电流再或者串接电阻。第三种方法冲击大,一般不用。第二种是永磁电机的话也不能用。第一种方法需要程控机+模拟量控制。交流电机就需要变频器+模拟量控制。三楼说的伺服电机只能保证你的脉冲频率对应的期望转速,不能保证你的控制要求(速度和负载一致)。

网友:
现在变频器也有可以用脉冲控制的了,不一定非要用模拟量控制

网友:
可以用变频器加PLC控制

网友(2011-07-12):
直接用变频器驱动,然后用电位器控制电机转速。这个不难的。
南京周边数控设备维修 改造 qq:79752376

网友:
用变频器+ 有模拟量输出的速度计应该可以吧

网友(2011-12-21):
用变频器+ 有模拟量输出的速度计,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