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工程图里导出的Pdf格式,为什么字体就变了,变成了有点像是乱码,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1-05-17):
pro/e工程图里导出的Pdf格式,为什么字体就变了,变成了有点像是乱码,这是怎么回事?求解!!!

网友:
有个选项,勾画所有字体,就没有乱码或者字体变大的现象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什么意思,可以截个图看看不?谢谢

网友:
同求啊!2楼的高手,截个图呗。

网友:
这样就没有乱码哦

网友:
谢谢,长知识了

网友:
高高手!!学习了!!

网友(2011-07-08):
还可用PDF打印机转PDF

网友:
太感谢了,我也碰到这样的问题,我用5.0的

网友:
我用的PROE4.0好象在出图设置里把文字下的文本格式选上。

网友:
我也试试 我都是用CAD 的

网友:
学习了,马上试试。感谢大侠!

网友(2012-04-16):
我的本来就是这样设置的  怎么还有乱码呢?  求解

网友:
谢谢了,现在会了,选择那个将字体按笔画成型就可以了 ,

网友:
不是,你的PDF缺少特殊字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