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通分流怎么算?

楼主(2011-05-17):
在一条直管A上从侧面再加一条B管与其垂直的管路,请问各位师傅如何计算流体从A管的一端进入,通过这个三通时每一条管路分流是多少???怎么计算!!!!

网友:
这个要等待高手啦     我也想知道啊

网友(2011-08-09):
你那是干什么用的啊 ?要求有这么高吗?

网友:
这个计算原理是流体在并联回路流动阻力(包括局部阻力和沿程阻力)相等原则,由于局部阻力和沿程阻力都和流速平方即动压头成正比,所以阻力大通道的流速小、阻力小的通道流速大,要列方程求解,至于局部阻力和沿程阻力要查相应的设计手册,找到你的三通在手册中的型号,查它的两个口的局部阻力系数,再根据你的管子直径、粗糙度、材料等查沿程阻力系数,然后计算就得到啦

网友:
你那是干什么用的啊 ?要求有这么高吗

网友:
貌似很复杂的问题,单纯的管路实现分流问题根本不可能。和很多因素有关吧。油温,油压,管径,负载等

网友:
三通是不能控制分流的流量的,需要在每个管路的出口限制流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