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GV物流车,要求载重1T,自动装货,卸货---请教

楼主(2011-05-18):
AGV物流车,主要用于工厂内部的物流周转,要求载重1T,自动装货,卸货
全方向行走,包括正走,后退,侧移。激光导航
 主要是卸货部分和驱动悬挂部分    多多指教

网友:
为什么只有两个轮?2个电机分别控制2个轮子转弯吗?

网友:
你用伺服电机控制轮对转向,同步控制和补差不好做。不如用电动推杆一次控制2个轮子转向。先转向后移动

网友(点评):
求具体结构

网友:
侧移是通过什么方式实现的?

网友:
抱歉抱歉,看到转向系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只是驱动轮    外面还有4个万向轮做从动轮    谢谢

网友B:
前后两组轮子分别由自己的电机驱动可能存在同步问题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后两组轮子分别由自己的电机驱动可能存在同步问题哦!

可以用旋转编码器,用全闭环控制作同步。

网友:
如何在各处装卸位置与其他设备准确定位?
感觉转向系统要实现这个目的比较难。

网友:
还不如利用转向连杆实现转向后在行走,比这个机构要简单的多吧,至少省掉2个电机和齿轮盘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用转向连杆可以省掉两个电机?   请问如何完成?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必要搞得这样复杂吧?一轴的伺服系统至少还要3000以上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转向还是要独立动力的话,做连杆只能省掉一个电机

网友:
为什么不用垛机?

楼主:
回复 网友D:

垛机是什么?有什么用?

网友(点评):
舵机,就是航模上使用的高速直流无刷电机。lz的2轮独立驱动,最终速度同步效果如何?另外两轮用齿轮转向,侧隙和转向同步能否满足需求?谢谢!

网友:
用个转向连杆,再加个油缸推动就可以了,就是连杆布置点的设计有点复杂,看你需要转向多少度了

网友(点评):
油缸怎么可能做到无级或者有级转向?

网友:
用连杆没有楼主的运转方便且角度大,前后左右都行,从理论上来说。

网友:
这两个主导方向的电机要同时驱动了,主导前进的电机也要同时动作喽

网友(2014-05-28):
請問馬達及減速機規格可告知嗎?

网友(2016-12-14):
转向好控制吗?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挺好。

网友E:
我说下我见到过的重负载AGV吧,四个动力轮,电机闭环步进马达带减速机,每个动力轮都是采用浮动安装,外部四个万向轮支撑受力,四个动力轮只负责驱动和承受小部分负载。

网友(点评):
支撑轮太多了,主动轮压力就减小了,是否摩擦就不够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说下我见到过的重负载AGV吧,四个动力轮,电机闭环步进马达带减速机,每个动力轮都是采用浮动安装,外部 ...

带刹车系统吗?
有没有照片学习下,谢谢层主!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只是驱动轮    外面还有4个万向轮做从动轮    谢谢

现在有很多这样的AGV小车

网友:
楼主是做非标设计的吗,还是自己公司需要,如果需要这个,个人觉得还不如找专业做这个的,成本会省一部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带刹车系统吗?
有没有照片学习下,谢谢层主!

我也只是以前见过,照片没有,不带刹车,停止是靠靠中控系统记忆中的停靠站点提前减速停止,所以使用过程中停靠点会与实际停靠点会有偏差。前后左右偏差在1cm左右。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也只是以前见过,照片没有,不带刹车,停止是靠靠中控系统记忆中的停靠站点提前减速停止,所以使用过程 ...

恩,速度慢完全可以不用刹车。刚看到有4m/s这样速度的AGV,RGV,甚是惊叹。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恩,速度慢完全可以不用刹车。刚看到有4m/s这样速度的AGV,RGV,甚是惊叹。

如果说载重能达到500KG以上,速度能达到4m/S,不管是车载式还是潜伏式,那确实很惊叹,我上次说的AGV是车载式AGV,车体加上电池之类的已经有500KG左右了算上负载差不多1T重了,车体高度一般在1.5m-1.8m,长2m宽0.6m左右的,工站之间的距离一般也就5-10m,主要应用在整厂物流循环,速度快工站距离近,及刹很容易侧翻。AGV的速度一般不快,动力主要靠AGV自带的电池给车体驱动马达供电,而且车载还有动力机构需要供电,如果速度快又要重载、续航时间长那是有难度,除非采用新型超大容量的电池续航。,轻载的潜伏式AGV速度会快些我也没见过这么快的,主要是场合问题。如果两个工站距离百米以上或许有可能但是我没见到过。可以的话把你看过的视频链接发给我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说载重能达到500KG以上,速度能达到4m/S,不管是车载式还是潜伏式,那确实很惊叹,我上次说的AGV是车 ...

RGV,轻载50kg,水平4m/s,升降1m/s,500kg那不得了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说载重能达到500KG以上,速度能达到4m/S,不管是车载式还是潜伏式,那确实很惊叹,我上次说的AGV是车 ...

载重大,重心高,感觉很危险。我也是常识认为agv很慢,第一次看到说这么高吓了一跳。btw,层主对这个很清楚,请教下关于转向,这种齿轮式,有否缺点?有什么好的建议?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E:
我说下我见到过的重负载AGV吧,四个动力轮,电机闭环步进马达带减速机,每个动力轮都是采用浮动安装,外部 ...

确实是会有你所说的那种情况,这个跟轮子材料也有点关系,在油污严重的地面会出现打滑,所以有时候会铺地面

网友F(2017-01-15):
引用 网友E:
确实是会有你所说的那种情况,这个跟轮子材料也有点关系,在油污严重的地面会出现打滑,所以有时候会铺地 ...

4轮都是浮动安装,这种设计挺好,减少了打滑,克服路面坑洼。
浮动成本也很高,采用什么弹簧还是气弹簧?

网友:
引用 网友F:
4轮都是浮动安装,这种设计挺好,减少了打滑,克服路面坑洼。
浮动成本也很高,采用什么弹簧还是气弹簧 ...

采用重载矩形弹簧。

网友(2018-09-13):
楼主用的sick的激光雷达?可以留个微信交流下吗

网友(2018-10-30):
大神有没CAD设计资料
邮箱yueaixing@126.com

网友(2023-05-09):
您是需要这种小车嘛

网友(2023-08-29):
转向扭矩够么,还要克服4个从动万向轮的转向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