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两个零件怎么加工---请教,如图

楼主(2011-05-18):
工件如图,假定内径60,壁厚15,长度120
合起来是一个圆柱(各接触面允许存在一定间隙),请问如何加工这两个零件
要求:不能分开加工再组合,只能从一个圆柱上分割

网友:
好家伙!设计者鬼斧神工啊!

网友A:
先加工圆柱,在用线切割割开!行不!

网友:
车内外圆再线割吧。不知道精度要求多高

网友:
没有什么加工难度,二楼的方法很正确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在内径60里可以做线割吗?
是这个视频里的这种吗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pycEKyQlnRc/

网友:
批评和建议

首先我必须表明:内径60很难做线切割,这样的设计不合理!
如果没有必要,建议改一下设计;如果必须要这样做,可以考虑激光切割,或者还是考虑组合后加工。

网友:
只能从一个圆柱上分割就应该给出切割间隙,在保证间隙的前提下选择加工方法。

网友:
null

线切割可能不好加工吧

楼主:
我也考虑过电火花,就是感觉成本太高了
不用组装加工就是考虑到成本的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C:

间隙不太大就行,没有精度上的要求
图上上下接触面间的间隙可以很大,左右接触面的间隙要小些,因为要保证两部分在轴向上不能有大的窜动

网友(点评):
什么叫“间隙不太大就行”?不太大是多少?应该给出量来。

网友:
楼主说了只能从一个圆柱上分割,两边不对称,说线切割都是空话。

网友:
只能佩服设计者太牛逼了,线切割怎么做,两边的槽不对称

网友:
线切割  好像不可能  孔里没法过丝啊   两侧台阶一致就好了

网友:
这形状线切割能个的出来?

网友:
线切割确实不好加工,但我想通过线切割机床的改造应该是可以达到加工需求的,其他的加工方法嘛听高人解读吧!!

网友:
小弟弱弱的建议一下:
先加工两个半圆的两个结合面,用铣床加工,然后合件加工再车内孔,外圆.加工完后两件分开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要求是不能组装加工,得从一个棒料上分割出来

网友E:
加4个导轮,改变线切割的走丝方向。如图

网友:
楼上高人
只是圆柱内的导轮怎么架起来呢 ?

网友:
引用 网友E:
加4个导轮,改变线切割的走丝方向。如图

应该说想法是好想法,只是实现起来有一定的难度!鬼斧神弓的设计 ……

网友:
回复 网友F:

图示工件为什么悬空呢,因为下面要加东西,立起一根立柱来,支撑导轮

网友:
可不可以把圆柱的内外面加工好,在孔中传根轴,在圆柱的两侧面与轴点焊在一起,然后把棒料连同圆柱想办法固定在数控切割机上,或者用水焊进行切割,之后把焊肉磨掉,分开两件,不知道这样子能不能行,割口肯定会比较粗糙。或者点焊之后用直径很小的铣刀铣分界线,多次走到。我觉得线切割的可能性比较小。
纯属个人愚见,并无经验

网友:
等待高手

网友:
主要考虑间隙大不大,大的话铣床装上切割刀片也可以

网友:
激光切割,两边切!线割不行

网友:
车内外圆再线割吧

网友:
线割的话,线要穿透的。这个零件两边不对称,线没法通过。只能考虑激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呵呵,不好意思啊,这几天忙于考试,没有来论坛查看帖子
本来我以为线切割不合适,看了你的帖子我得到了了一些启发,我把你的装置更改了一下,如下图:

我对线切割不太了解,你帮忙看一下这样更改是否可以
(工作台带动圆柱从右往左运动,起初上端线切割上端圆柱,继续往左,下端线切割下端圆柱,直至两半分离)

网友:
电火花加工,精度很难保证,还是线切割很好,成本都高,但是可以保证精度

网友:
为什么不能分开加工、只能一个圆柱上加工后分开呢?有什么特别讲究吗?

网友:
感觉19楼的想法很好~~~内径60应该可以试试自己做个导论支撑~~~

网友:
最好是组合好在加工

网友:
线割完全能割,我们公司就加工过内似零件

网友:
理论上说是可行的,就是值不值得改造机床设备了

网友:
等待高人,有简单。速度。精度都快的不。设计者高。。。。

网友:
精车外圆,螳内孔,綫割接触面。不置可否?

网友:
有一个不成熟的想法:可否先将两个半圆结合面各台阶面加工好,同时在两端面各加15mm工艺留量,并在其上面加工10mm销孔,再将两个半圆合起来进行加工,最后再把加长的工艺量切掉。只是想想,没实践过。

网友:
成本是个问题,若大批量生产,不考虑精度的前提,使用铸造会比较好一些吧。

网友:
我觉得分开加工,大批量的话是省钱的

网友:
不对称的剖面,线割肯定不行了

网友:
设计者太有才啦

网友:
线切割从端面开始切。

网友:
虚心学习,静候高手作答!

网友:
先粗车,再线切割,最后合上精车。

网友:
为啥不能分开加工?莫非这材料很值钱?不是太值钱的话,分开加工应该更降低成本才是

网友:
主要看要求高不搞,要求不高的话,也可以考虑用等离子切割

楼主:
回复 网友G:

不知等离子切割的割缝有多宽?

网友:
这是什么材料的?批量大吗?

楼主:
回复 网友H:

45钢吧,中等批量

网友:
需要什么样的热处理或其它后期处理?中等批量是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H:

只有先按要求切割开来,才能进行后续处理啊,你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网友:
前期加工也会对后期处理有影响呀?

网友(点评):
暂无后期处理

网友:
精度要求得很高么?感觉有一个圆管加工是加工不好的!应该改一改设计

网友:
楼主还是改改设计吧,机械工程师切忌难为加工车间。原来单位一个人因为一句“设计不能迁就车间工人”就被开除了。其实机械设计大多数情况要考虑自己的加工能力,自己不能加工的设计就是在增加成本。

楼主:
回复 网友H:

呵呵,没有难为人啊,其实我感觉应该还是可以实现的啊,你先看看19楼和29楼的帖子,如果把线切割机床稍加改下,应该就可以了吧,我对线切割不太熟悉,你帮忙看看能不能实现
没有选择组合加工,是从成本方面考虑的,并非是特意难为人的

网友(点评):
期待能用线切割割出你的工件的神人出现,呵呵

网友:
用两块方料铣床加工后组合一起,在去车床加工

网友:
圆柱加工完再线切割,。。。。。

网友:
回复 网友E:

工件和丝都不能上下运动的,此设计不好实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I:

看上去好像可行。

网友:
我感觉还是对线切割进行改造比较可行!

网友:
回复 网友I:

为保证尺寸和配合精度,得先找好毛胚,用线切割下料并保证可以配合,然后在进行车削加工,就能达到要求

网友:
回复 网友I:

如果只是成本问题就好办了,完全有其他的加工方法,但关键是你的公差要求,使用的材质,后期处理,加工数量等等制约设计/加工的条件。根据不同的要求有不同的加工方式。这些最基础的条件都不明确,很难给出合适的加工方法。

网友:
两边不对称,线切割不能切,用激光切吧

网友:
车好内外圆再线切割!

网友:
用等离子切割吧!应该行!

网友:
两边不是对称的 线切不行 只能先加工成两个分体在和在一起车

网友:
支持线切割稍微改动一下,就ok了

网友:
不行了就铸出毛坯,加工就好办了

网友:
线切割不是万能的,非对称结构咋切割?就算改线切割的走线路线成本要多高啊?还是分开分别加工最后组合起来一起车吧,另,分开加工的成本未必就高。但是节省的时间,

楼主:
回复 网友J:

分开加工可得多用一倍的材料啊

网友(2011-06-17):
引用 网友A:
先加工圆柱,在用线切割割开!行不!

你家线切割挺先进的,有机会分享一下

网友:
先加工圆柱,在用线切割割开!

网友:
批量不大,可以用水刀切割么?

网友:
激光或者水刀切割应该有切割间隙

网友:
用车床和线切割就完成了啊

网友:
用电火花还用组装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严重同意
很简单嘛
嘛嘛

网友:
电火花,如果有设备的话

网友:
就算加工出来配合会发生干涉吧,属于过定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