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这种油槽用什么夹具??

楼主(2011-05-18):
各位大侠请问车这种油槽应该设计什么样的夹具?  两油槽间的夹角为18°  长度30    直径分别为75和60  !  使用的是液压车床,要求大批量生产.......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玩意要什么夹具?卡盘夹头做长点就行了,液压卡盘不靠谱,还是手动装夹安全性高点

网友:
液压夹具没有问题!但是楼主的问题其实是油槽的加工工艺。有18°的斜度,可以用车床进行镗孔加工的方法,类似车内螺纹。

网友:
好像是用车床拉出来的吧,听说过的

网友:
这个估计要用加工中心  才能加工标准吧

网友:
哦以前专业做这东西,便宜的很,几毛钱一个,只是现在改作别的了,社区里可能有8字线的工装图纸,你自己找一找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谢谢了...

网友:
8子型油槽,应该是用车床加工,外垫2件等厚半圆垫,用三爪卡紧就能加工。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