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数齿齿顶圆的计算方法----请教

楼主(2011-05-18):
齿轮没有孔,是一个圆盘,我们用卡尺一脚靠在一齿的齿顶,另一脚靠在两齿之间的弦上量出一个数值,但他偏小。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计算出他的实际齿顶圆啊?齿轮是个奇数齿,模数也比较大。请大家帮忙想想办法。

楼主:
齿轮是变位齿轮

网友:
计算公式D÷﹙Z+2﹚=M

网友A:
既然是圆盘,有什么难的,你将齿轮按在白纸上,在齿顶处多描几个点,三点定圆,就可以画出圆来了,测量直径还不是小菜一碟

楼主:
我们现在测量的方法是

不知怎么换算请高手帮助

网友:
回复 网友A:

见识了。是一种很好的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圆盘,有什么难的,你将齿轮按在白纸上,在齿顶处多描几个点,三点定圆,就可以画出圆来了,测量直径 ...

思路是对的,但操作起来有一定难度,且测不准.
用实测数据反算实际齿顶圆有难度,但可以根据齿顶圆来计算测量时的尺寸。

网友:
弱弱的回一名:一边加个钢珠可以吗?

网友:
理论上可以,但是要换算。

楼主:
我就是不知道该怎么换算啊?
请赐教!

网友:
我知道肯定能换算,但没有推导过,大致的公式推导与量棒距计算公式相似。

楼主:
哦,那谁能帮我找一下推算公式。

网友:
找一下量棒距的公式,参考该公式很容易推导出来。

楼主:
急啊!急啊!急啊!急啊!急啊!

楼主:
我也在等待啊!

网友:
参照偶数齿的量棒距公式,量棒距一半加齿顶圆一半。说到这了,该自己动手了吧。

楼主:
哦,明白了。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给你一个奇数齿轮计算公式:
齿顶圆=根号下a^2+b^2-2abcosA/sinA
式中a  是第一次测量数据
      b   是第二次测量数据(上齿相同,下齿与第一次的齿相邻)
      A  是两齿间夹角 ( 这相邻两齿的夹角)

网友(2011-07-04):
齿轮手册上有计算奇齿数顶圆的计算公式

楼主:
恩,已经找到了!谢谢了

楼主(2011-08-23):
我找到了一个修正系数,传给大家看看

网友(2012-04-01):
高人很多啊,菜鸟多谢了,很有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