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下面圆弧的算法,数控车!

楼主(2011-05-18):
有一产品,一端外圆直径是133的,在30长的地方有一R20的圆弧,然后是一个100长的锥度外圆,再然后又是个30长的外圆,直径85,在100长的锥度外圆和85直径外圆处也有一个R20的圆弧,求圆弧起点,和终点,的算法!

楼主:
还有在FAnuc系统中,自动倒圆弧功能,说明书中说只能使用在X到Z,或Z到X的单轴移动,,那为什么 在实际应用中,一段斜线,和一个直线组成的的外圆中间自动倒圆角一样能实现,,,那么它的正负怎么区别呢!

网友:
哥哥 你画一个图来看看可以不??

网友:
楼主该补习补习初等几何知识了,俺们的调整工,是必须要会这个的,以前都人手一个科学计算器。现在,都懒了,直接到设计室,说:帮我画画这图,取几个点的尺寸。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位哥哥说得很对啊!

引用一句我经常对一些崇尚软件的人说的话:我们的一个好脑袋,被软件或电脑给废了!!!!

网友(点评):
呵呵..不苟同,人的大脑容量有限,竟然有简便的方法就应该去应用,把大脑的能量用到其他不可以走捷径的地方,这就叫:去枝蔓立主脑

网友(点评):
那你知不知道我们的大脑还有多少潜力没有开发出来呢?爱因斯坦的大脑才开发了多少你知道吗??

网友:
最好有个图纸给看看,这样有利于别人帮助你

网友:
人工算话时间长还容易出错,还是电脑画图看坐标方便。

楼主:
有人回答我第二个问题不?

网友:
你最好是把图整出来,这样说起,不好想。

楼主:
图我随便画个了,意思就这样,它在30长的地方有两个R20的圆!图纸中就知道这么多了!

网友:
算这个很简单啊!!!你把初中的几何书拿出来看看就可以找到答案!

楼主:
麻烦说下算法吧!

网友:
null

没有详细图,别人只能告诉你,用Cad。

网友:
看图,剩下的就是三角函数了,这个不用写了。

至于第二个问题,请仔细查看编程手册有关部分,讲得很清楚的。

楼主:
谢谢螺旋线的图,真的很详细,太谢谢了,收藏图,关于第二个问题书上是有,但是都是X到Z,或z到x,没有X  Z到Z的,

网友(点评):
你再仔细看看,然后实际试试。书上写的不一定都对,俺就多次遇到书上写的是错的,无论是那家的系统。

网友(点评):
注意平面选择,默认好象是XY平面,由参数决定。

网友:
电脑软件画图来得快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终点是在哪一个方向啊,还有就是向那个方向倒啊,一般向z的负方向,且下一段也是向Z的负方向(小于45度)应该是负,如果是X方向正的,那就是正的,这个和拐角一样判断正、负一样,

楼主:
我明白,经过实验,当倒角,是从X到Z的,或z到X的,单方向移动!就分正负!,如果是X Z到,Z,或到X Z,,,就不分正负,因为这时候圆弧是根据两条直线的交点来确定圆弧的顺逆的!圆弧朝向交点!这个在FAnuc的说明书中找不到!!但 是在GSk980TDB,说明书中找到相关解释!

网友(2011-06-19):
有圆弧方程式!和三角函数算!

网友:
看来楼主基础不过关.
R20的圆弧只需知道两条直线的相交点就可以了,编程自动倒角,要精确的话加上刀尖圆弧补值,

网友(点评):
这个我知道呀,关键是我想知道怎么算出来!

网友(点评):
I服了U,CAD不会用吗?

网友(2011-11-15):
用三角函数怎么算啊   麻烦螺旋线解释一下

网友:
你的意思是要直线和斜线的连接处要圆弧过度吧!

网友:
反三角函数求出来角度,然后就简单了

网友:
以前我们也算的,我们这边经常算这种…后来直接用A,R替代了,不用计算拿图纸直接编程,很方便…例如60度倒角3毫米长,直接G1W-3A150…法兰克

网友:
我这里都是自己用CAD画局部出来取点

网友(2012-07-12):
图纸画下啊。

网友:
按照这个公式来算就行了。

网友:
没有兴趣,留给别人吧!

网友:
编一个车整半圆的程。把刀台移到安全位置。对刀x0。z0,自动加工。记录屏幕上的坐标数。就知道需要圆付的各项数据了。。。。。。。。。。。。。。。。。笨

游客

网友:
这也是个不错的办法!

网友:
FANUC 有自动补偿圆弧的功能的

网友C:
最起码你也得有角度的

网友:
可以利用车床的CR功能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最起码你也得有角度的

我靠...怎么偷用我的照片做头像??

网友(点评):
他是你酱油帝的仰慕者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靠...怎么偷用我的照片做头像??

没办法谁让你的蜗杆技术领先了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没办法谁让你的蜗杆技术领先了呢?

汗....................................这是什么理由!!!!1

网友:
引用 网友D:
汗....................................这是什么理由!!!!1

这。。。。。。只能是说明这是唯一的理由。

网友:
基本功呀!基本功呀,大哥。初中水平就该会的呀。

网友(点评):
现在的学校能学到什么,出学校多少年了,谁记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