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电动刀架一直转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1-05-18):
数控车电动刀架一直转是什么原因?

网友:
换你的发信盘试是

网友:
系统未收到“发信盘”信号。可能线断了,试一试看是不是所有的刀位都不可以用!如果只是某个刀位也许是那个刀位的线断了,或者此刀位的霍尔元件损坏。

网友:
发信盘更换一个吧

网友:
楼主卖刀架的,出题考大家?

网友:
找不到刀位,建议检查刀位感应器

网友:
应该是发信盘的问题吧。以前我也遇过,有备用的话一换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