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公司刚买了台设备,设备电压是220V---请教电气大侠

楼主(2011-05-18):
我们公司刚买了台设备,设备电压是220V,消耗功率是2500W的!设备买来时本身有个插头(16A250V)是三叉的那种!买来时老板说最好装在空气开关上,不知道是不是装在3P空开上呢?如果是的话怎么把三相电经空开变成220V呢!还有一种就是更换插座,不知道行不行!一般的是10A220V的!望大侠们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
在空气开关的下面端子上接一根火线(L1)和一根零线(N)就行了

网友:
三相380V的相電壓為380V,而線電壓為220V,你的機器只能接入單相220V(即L和N通過空開就對了).

网友:
擦在220上就好了
。不用那么麻烦的

网友:
你们公司没一个懂电的吗?哪怕懂一点点这也不应该成为一个问题吧。

网友:
把10A的插座换成16A(即空调插座)的就行   或在3P空开上引一根火线 再接一根零线(N)即可

网友:
接根火线+一根0线就是220V了,如果两个不同相的火线就为380了

网友:
是单相的,还是三相的啊?单相只要一相一地就行了,三相的话,只能加个变压器,380V转成220V了。

网友:
用16A的空调面板插座就可以了

网友:
看来这个问题会的人蛮多的,哈哈

网友:
空开也有220的啊,把插头剪掉真接,接上空开就行了,多个插座多个接点对线路不好

网友:
我印象中16A的也有小插头,买一个换上就行,没事。如果没有的话,换个10A的问题也不大

网友:
都回答玩了!呵呵

网友:
null

可以用单项空气开关。

网友:
上海衡川电气有限公司秉承共同发展、共创未来的精神,聚集一批称重、自控和软件专业的技术人才,更好地为客户提供产品和服务:
    -  过程称重和控制解决方案
    -  自动化配料控制器
    -  动态称重系统产品和技术
    -  西门子产品代理
    -  自控系列编程通讯电缆及附件
网址:www.hcuan.com
电话:021-39198680

网友:
一条380v的火线加上零线电压就是220v,这问题再简单不过了。

网友:
单相的,还是三相的啊?单相只要一相一地就行了,三相的话,只能加个变压器,380V转成220V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8楼的回答还是非常准确的,完美答案

网友B:
是太简单了...3相380 两相220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太简单了...3相380 两相220

应该说是单相220

网友:
学习了,学机械的太需要电气知识了

网友(2011-06-17):
回复 网友C:

这问题会电的都会,实际应该不算问题,哈哈

网友:
真是太佩服你们了,为这个问题居然有这么多人回答?

网友:
反正记得你的设备用的是220电压,那你就只接220就好了,

网友:
空开记得用16A或20A的哦

网友:
将空气开关与电器串联在电路里,就能实现控制作用

网友:
就是常用的居民用电吧

网友:
哈哈,论坛中热心人真多啊。

网友(2011-07-27):
这个问题由来问,太浪费论坛资源了,同意2   3 楼说法

网友:
懂点的不是问题,不懂的还是搞明白再接,要不会出火花的。

网友:
这个你直接插在插座上就可以了,接空开还不够麻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