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保证主轴同心度和滑动精度?

楼主(2011-05-18):
一、说明:
    图为一电子设备的主轴箱示意图。总共有6对主轴,旋转时E、F同心
度误差在0.01mm内。上部主轴通过轴承座G固定在机座A上。下部主轴的导
向套D也固定在机座A上,但主轴通过轴承座C固定在尾板B上,可随尾板作
轴向滑动(滑动距离为30mm,滑动时主轴不旋转)。另外,此机床主轴受
力很小。

二、问题:
    1、单纯靠加工手段保证同心度,极为困难,各位大侠们有什么妙招

    2、要保证高的同心度,主轴与导向套之间的间歇要求很小,总共有6
个套,使得整个加工、调整、装配十分麻烦。可否取消其中4个套,只留
下2、5两个位置的导向套,其余位置的主轴直接锁死在尾板上?这样,减
少了4个套,加工、装配难度大为降低,但不知是否可行。

对第一个问题,期待有更多的方法,稍晚的时候公布我们目前的做法
供大家参考;对第二个问题,我们暂时无解,希望各位大侠见仁见智、不
吝指教。

网友(点评):
你如何检查的同心度?

网友:
期待有好的解答
我们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暂时还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
以一边为基准,用一光轴从一面赛配另一面。另一面用铜皮垫片调整。我们机器就这么做的。

网友A:
这个叫缩管机,就是冲床的一种要保证冲模与冲模之间的平行度,还有与锁模之间同心度。装配就是这么调整的。

网友:
结构过于复杂,高精度的滑动副太多,相互掣肘,当孔的位置度达不到要求时,容易出现“过定位”装不上

结构可以简化,而且可以降低制造难度
1、伸缩不要使用滑套导向,建议使用小型导轨,将D上的导向套全部去掉,改用L型支撑架做滑动架,滑动架使用导轨导向,导轨的精度足以保证你的伸缩要求的精度,单独布置一个安装板,像B板一样。你所要做的只是B板上的孔的位置度满足要求,然后B板固定时,校核B板的位置,调校到位后打销固定。
2、伸缩传动时使用花键副,如果对正反转间隙要求严,就使用模具行业用的花键导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叫缩管机,就是冲床的一种要保证冲模与冲模之间的平行度,还有与锁模之间同心度。装配就是这么调整的。

缩管机是几轴的、每根轴都有导向套吗?我们试过,靠光轴和芯棒很难达到同心度要求。

网友B:
你这结构难以保证0.01mm同心度,除了瞎碰或高价定做零件配件外.

如果要轴承,就得像机床主轴装配,有点麻烦。

如果有可能,把所有轴承、筒、套全取消,采用铸铁箱子(人工失效)直接对穿六组孔,轴就直接装在孔中,相当于滑动轴承,孔、轴都要做好,加强润滑散热。
当然轴孔也可以在箱体中热镶套后再加工孔,这样方便更换。

网友(点评):
觉得可行

网友:
期待更多解决问题的答案

网友:
设备的精度有三个来决定:

1.设计
2.加工
3.装配

三者相辅相成,如果2不能解决,或者解决的成本非常的高,那我们可以采用装配的方法!
我个人意见:以上面的旋转组件为基准,下面轴套上面焊接一个法兰,或者铸造为一个整体,用千分表来检测,整个过程之中要注意内应力的释放,工作的时候要注意温度的控制,否则因材料的差异造成温度膨胀的不均;还有就是径向力要小,否则肯定会超过你所规定的误差的,最后要注意机架的刚性要好。
这里就是工艺决定设计了,呵呵!!!!!!!!!
图我就不出了,相信大家都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结构难以保证0.01mm同心度,除了瞎碰或高价定做零件配件外.

如果要轴承,就得像机床主轴装配,有点麻 ...

相当是机床主轴,转速5000-6000rpm,大侠能否介绍一下机床主轴装配,特别是有两端轴的?

网友:
以前我们这个机器出道上海去人家用三坐标打下来能控制在5个谬以内的。调这个讲的是耐心哦。还有导向轴的加工。建议你去买MIUMI标准件。当然加工也很重要,材料需要调质处理我们用的是45.然后用卧式镗床加工。加工好后装上导向轴把轴压在平面磨床上,用塞尺确认没有间隙后,在安装座后面光一刀。关键要控制好加工。因为用镗刀镗孔会有锥度得。

网友(点评):
这位朋友,谢谢你的建议!我用的是铸铁,退火加时效处理,孔径50,总长230,卧式镗床能保证孔的直线度和平行度吗?另外,你说的“加工好后装上导向轴把轴压在平面磨床上,在安装座后面光一刀”指哪个面、作用为何?

网友:
缩管机是几轴的、每根轴都有导向套吗?我们试过,靠光轴和芯棒很难达到同心度要求。

六轴的。也有,我们最高做过7轴的。

网友:
是否可以这样做?
基座A采用双片结构,去应力后,两边对称铣半圆槽,这样可以最大限度的保证同轴度(前提是机床要好)
c和D是否可以用线性导轨(如果幼稚请勿抨击)个人感觉导向套导向不准,用标准导轨会好很多。
感觉E和F本身就是不确定因素,在装入A之前,应该校准,EF之间使用刚性连接联轴器套住,一同装入A应该能最大限度的保证同轴度,剩下的就看加工精度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同心度检测:千分表固定于芯棒装在一端内孔,校另一端内孔

网友(点评):
把图纸拿去让专业检测单位帮你测量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以前类似结构,做了很多台,同心度是能达到。零件加工是一个方面,还有其它措施,稍后公布——希望有更多的见解。

网友:
我的建议是:上下两部分的基准孔采用同步一次镗磨加工,即可保证其同轴度;然后选择高精度轴承,辅以一次外圆磨削的主轴,装配精度也比较容易保证了。

网友:
圖有點看不太懂,底下軸承座在做線性運動時,與上軸如何銜接,用離合器嗎?
若下軸為輸出軸,那下軸加工要準,而上軸加工精度可以不用那麼高!

网友:
菜鸟学习中。。。。。。。。。。。好高深的问题

网友:
果有可能,把所有轴承、筒、套全取消,采用铸铁箱子(人工失效)直接对穿六组孔,轴就直接装在孔中,相当于滑动轴承,孔、轴都要做好,加强润滑散热。
当然轴孔也可以在箱体中热镶套后再加工孔,这样方便更换。

网友:
按照图上的结构来看,取消4个套是不可以的,只能以E那边的为基准,逐个去配磨导向套D

网友:
同轴度要求这么高,轴承为何不换成角接触球轴承呢?

网友(点评):
前端用的是角接触轴承

网友:
很喜欢这个话题,经验不足,学习中……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样做不行!因为滑动配合需要较大间隙,这个间隙就使得同心度0.01,无法保证!

网友(2024-12-12):
公众号留言选取

网友:
装配不好保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