块状油缸主要用于什么场合?---请教

楼主(2011-05-18):
块状油缸主要用于什么场合?
缸筒材料肯定不能用无缝管了,是不是铸件?

网友:
用在行程不大的场合,比如轧机的弯辊,桥梁结构的顶升,大型罐体的启闭,还有一些特殊用途的场合,一般是锻件,精镗,绗磨或滚压,

网友:
空间要求紧凑的地方多采用这类油缸

有铸铁的,也有用铸造不锈钢的,压力等级不高的,还能用挤压铝型材

网友:
我见过博士汽车有设备用这种油缸,但是是德国进口的

网友:
来学习学习,看看高人的高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