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可编程控制器的维护和故障诊断

楼主(2011-05-18):
一般来说,PLC可编程控制器的可靠性和稳定性都是不错的,工作环境也不算太恶劣,大部分时候运行都不会出现问题,但是如果不能够定期进行维护,就会导致系统出现故障隐患。因此我们在使用PLC控制系统时,为了保障PLC控制系统的正常运行,定期进行检查和维护是必不可少的,而且还必须熟悉一般故障诊断和排除方法。
一、PLC控制系统的检查与维护
1. 定期检查
PLC是一种工业控制设备,尽管在可靠性方面采取了许多措施,但工作环境对PLC影响还是很大的。所以,通常每个半年时间应对PLC做定期检查。如果PLC的工作条件不符合表1规定的标准,就要做一些应急处理,以便使PLC工作在滚规定的标准环境。
表1 周期性检查一览表
检查项目检查内容标准
交流电源1.电压2.稳定度1.测量加在PLC上的电压是否为额定值2.电压电源是否出现频繁急剧的变化1.电源电压必须在工作电压范围内2.电源电压波动必须在允许范围内
环境条件温度湿度振动粉尘温度和湿度是在相应的范围内吗?(当PLC安装在仪表板上时,仪表板的温度可以认为是PLC的环境温度)0~55℃相对湿度85%以下振幅小于0.5mm(10~55Hz)无大量灰尘,盐分和铁屑
安装条件基本单元和扩展单元是否安装牢固基本单元和扩展单元的联接电缆是否完全插好接线螺钉是否松动外部接线是否损坏安装螺钉必须上紧联接电缆不能松动联接螺钉不能松动外部接线不能有任何外观异常
使用寿命1.锂电池电压是否降低2.继电器输出触点1.工作5年左右2.寿命300万次(35V以上)

2. 日常维护
PLC除了锂电池和继电器输出触点外,基本没有其它易损元器件。由于存放用户程序的随机存储器(RAM),计数器和具有保持功能的辅助继电器等均用锂电池保护,锂电池的寿命大约5年,当锂电池的电压逐渐降低达一定程度时,PLC基本单元上电池电压跌落指示灯亮。提示用户注意,有锂电池所支持的程序还可保留一周左右,必须更换电池,这是日常维护的主要内容。
调换锂电池步骤:
①   在拆装前,应先让PLC通电15S以上(这样可使作为存储器备用电源的电容器充电,在锂电池断开后,该电容可队PLC做短暂供电,以保护RAM中的信息不丢失);
②   断开PLC的交流电源
③   打开基本单元的电池盖板
④   取下旧电池,装上新电池
⑤   盖上电池盖板
更换电池时间要尽量短,一般不允许超过3min。如果时间过长,RAM中的程序将消失。

二、PLC系统故障查找
大部分PLC都有很强的自诊断能力,当PLC自身故障或外围设备故障,都可用PLC上具有的诊断指示功能的发光二极管的亮灭来诊断。
1. 总体检查
根据总体检查流程图找出故障点的大方向,逐渐细化,以找出具体故障,如图1所示。

图1 PLC系统故障查找总体检查流程图

2. 电源故障检查
电源灯不亮需对供电系统进行检查,检查流程图如图2所示。

图2 PLC系统电源故障检查流程图

3. 运行故障检查
电源正常,运行指示灯不亮,说明系统已因某种异常而终止了正常运行,检查流程图如图3所示。

图3 PLC系统运行故障检查流程图

4. 输入输出故障检查
输入输出是PLC与外部设备进行信息交流的通道,其是否正常工作,除了和输入输出单元有关外,还与联接配线,接线端子,保险管等元件状态有关。检查流程图如图4、图5所示。

图4 PLC系统输入故障检查流程图

图5 PLC系统输出故障检查流程图

5. 外部环境的检查
影响PLC工作的环境因素主要有温度、湿度、噪音与粉尘,以及腐蚀性酸碱等。
三、PLC系统故障的处理方法
在检查到了PLC系统的故障之后,需要对故障进行处理和排除工作,下面列出了PLC各个不同部分的处理方法:
表2 CPU装置、I/O扩展装置故障处理
序号异常现象可能原因处理
1[POWER]LED灯不亮1.电压切换端子设定不良正确设定切换装置
2.保险熔断更换保险管
2保安管多次熔短1.电压切断端子设定不良正确设定
2.线路短路或烧坏更换电源单元
3[RUN]LED灯不亮1.程序错误修改程序
2.电源线路不良更换CPU单元
3.I/O单元号重复修改I/O单元号
4.远程I/O电源关,无终端接通电源
4[运转中输出]端没闭合([POWER]灯亮)电源回路不良更换CPU单元
5某以编号以后的继电器不动作I/O总线不良更换基板单元
6特定的继电器编号的输出(入)接通I/O总线不良更换基板单元
7特定单元的所有继电器不接通I/O总线不良更换基板单元
表3 输入单元故障处理

序号异常现象可能原因处理
1输入全部不接通(动作指示灯也灭)1.未加外部输入电源供电
2.外部输入电压低加额定电源电压
3.端子螺钉松动拧紧
4.端子板联接器接触不良把端子板补充插入、锁紧。更换端子板联接器
2输入全部断开(动作指示灯也灭)输入回路不良更换单元
3输入全部不关断输入回路不良更换单元
4特定继电器编号的输入不接通1.输入器件不良更换输入器件
2.输入配线断线检查输入配线
3.端子螺钉松弛拧紧
4.端子板联接器接触不良打把端子板充分插入、锁紧。更换端子板联接器
5.外部输入接触时间短调整输入器件
6.输入回路不良更换单元
7.程序的OUT指令中用了输入继电器编号修改程序
5特定继电器编号的输入不关断1.输入回路不良更换单元
2.程序的OUT指令中用了输入继电器编号修改程序
6输入不规则的ON/OFF动作1.外部输入电压低使外部输入电压在额定质范围
2.噪音引起的误动作抗噪音措施.安装绝缘变压器.安装尖峰抑制器.用屏蔽线配线等
3.端子螺钉松动拧紧
4.端子板联接器接触不良把端子板充分插入、锁紧。更换端子板联接器
7异常动作的继电器编号为8点单位1.COM端螺钉松动拧紧
2.端子板联接器接触不良端子板充分插入、锁紧。更换端子板联接器
3.CPU不良更换CPU单元
8输入动作指示灯亮(动作正常)LED坏更换单元

表4 输出单元故障处理

序号异常现象可能原因处理
1输出全部不接通1.未加负载电源加电源
2.负载电源电压低使电源电压为额定值
3.端子螺钉松动拧紧
4.端子板联接器接触不良端子板补充插入、锁紧。更换端子板联接器
5.保险管熔断更换保险管
6.I/O总线接触不良更换单元
7.输出回路不良更换单元
2输出全部不关断输出回路不良更换单元
3特定继电器编号的输出不接通(动作指示灯灭)1.输出接通时间短更换单元
2.程序中指令的继电器编号重复修改程序
3.输出回路不良更换单元
4特定继电器编号的输出不接通(动作指示灯亮)1.输出器件不良更换输出器件
2.输出配线断线检查输出线
3.端子螺钉松动拧紧
4.端子联接接触不良端子充分插入、拧紧。
5.继电器输出不良更换继电器
6.输出回路不良更换单元
5特定继电器编号的输出不关断(动作指示灯灭)1.输出继电器不良更换继电器
2.由于漏电流或残余电压而不能关断更换负载或加假负载电阻
6特定继电器编号的输出不关断(动作指示灯亮1.程序out指令的继电器编号重复修改程序
2.输出回路不良更换单元
7输出出现不规则的ON/OFF现象1.电源电压低调整电压
2.程序中out指令的继电器编号修改程序
3.噪音引起误动作抗噪音措施:装抑制器装绝缘变压器用屏蔽线配线
4.端子螺钉松动拧紧
5.端子联接接触不良端子充分插入、拧紧。
8异常动作的继电器编号为点单位1.COM端子螺钉松动拧紧
2.端子联接接触不良端子充分插入、拧紧。
3.保险管熔断更换保险管
4.CPU不良更换CPU单元
9输出正常指示灯不良LED坏更换单元

网友:
请问楼主,您有没有PLC方面的教程?最好是视频的,请提供一下。

楼主:
没有,我还在找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想学PLC不需要视频教程,先认准想学哪个品牌的PLC,然后下载相应的软件和编程手册以及一些基础教程就行了,这些东西网上多的是

网友A:
我想从西门子学起。

网友(2012-01-31):
这个貌似很难啊,在短期内可以学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从西门子学起。

建议从三菱FX系列入手,简单,易懂!

网友:
我觉得还是从西门子s7-200学起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