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加工长轴的时候老是一边粗一边细---请教

楼主(2011-05-18):
车床加工长轴的时候老是一边粗一边细是怎么回事  要怎么调。

网友:
                                     尾座没调好

网友:
也有可能是靠近卡盘处的导轨磨损

网友:
应该是尾坐没调好。。。。。。。

网友:
导轨磨损的话,尾坐调好也没用。

网友:
八成是尾做没调好

网友:
   尾座没调好   怎么调啊?高人介绍下

网友:
其中也许也有刀具磨损的原因吧

网友:
7楼的 把工件车一刀,然后用千分尺测量一下两头,看看相差多少,用百分表打到尾座筒上,然后调整尾座左下方的螺丝,向左或向右旋转.....

网友:
导轨磨损了   俗称大小头

网友:
         用磁芯表座百分表

网友:
导规以前老用离卡盘近的地  现在用远的地了 两外磨损情况不同造成的 可以通过程序加锥来进行弥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