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CAD画齿轮啊?

楼主(2011-05-18):
我是个绘图的新手,请高手指教。

网友:
这个?直接按机械制图标准画就是了。不是每个齿都要画的那种哦,用细点划线表示分度圆或分度线。

网友:
画平面图一般画四个圆,分别表示齿轮的外径、内径、分度圆、还有一个是套轴用的还有键槽。

网友:
平面图一般画四个圆,分别表示齿轮的外径、内径、分度圆、还有一个是套轴用的还有键槽

楼主:
我想画一个局部的、带齿形的视图,不知该怎么划?

楼主:
用线切割加工齿轮要用到齿形啊?

楼主:
我准备用线切割割出一个齿形样板,所以要画出齿形,就是不知道怎么画。

网友:
CAD2006以上的图库都带齿轮模板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个新手不知道怎么能找到图库?请不吝赐教!!!!!

网友(2012-05-10):
有些东西百度更快一些!!

网友:
有画齿轮的插件

网友:
老老实实,搬出手册,依葫芦画瓢

网友:
貌似可以用图库来直接用的,不用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