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抓图?

楼主(2011-05-18):
在Pro/E中组装零件中,如何抓到真实的标准零件,然后让整个组件仿真运动,是需要先下载标准零件库吗?知道的朋友请指上下,谢谢了!

网友:
楼主能说清楚的吗,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楼主:
举个例子吧,在组装一台机器时,有些部位需安装轴承,但这个轴承我们不需要在Pro/E中绘制,可直接从其它地方抓图过来,然后安装上去,(当然还有像齿轮、马达等等这些只需输入规格就可以抓到的标准件),整台机器组装完全后,可以让它运作起来,见别人弄过,但自已不会。。。

网友:
楼主说的是‘族’吧。我自己做过齿轮,但齿数没法更改!

楼主:
你也有用Pro/E吧,我指的是在电脑中绘图时。。。。

网友:
很多啊!就看你是否有这方面的资料了。

网友(2011-06-29):
这个需要标准件库的,proe没有这个功能的,即使是你自己画的轴承,参数不合适的话是不能用在仿真运动中的!

楼主:
谢谢,听别人说Pro/E中有这个功能,但自已不会,请问你的仿真运动是用的什么软件啊

网友:
proe中有这功能  运动仿真  就是设置下参数而已  刚开始我以为很难 师傅教过我之后原来还很爽啊

楼主:
你们会了肯定就容易啊,对于我们不会的就难啊,所以希望你们指导下啊

网友:
可望不可及

网友:
都没听说过,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