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答案,谢谢

楼主(2011-05-18):
(图片)

网友:
你这是一套完整的液压系统吗??

网友:
很简单 I缸的出油口才需要装节流阀,而不是装在它的进油口

网友:
这个油路不规范,油缸如何回程?好马不吃回头草啊?

网友:
溢流阀的开启压力太低

网友:
达不到目的的情况有N种可能,您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比如:液压缸动作顺序不对?夹紧缸夹不紧?夹紧缸不能调速?

网友:
下面的(第二个)缸油路上的溢流阀改成顺序阀,压力稍大于第一缸的夹紧力
调速的话,我觉得上面的油缸进口可变节流口调速就可以实现啊
实际中,楼上各位说的也应该考虑哦

网友:
针对你的图纸肯定达不到你想要的结果,问题太多了

网友:
课本上的一道习题,简单分析:
1、溢流阀的设定压力应大于Ⅱ缸前面顺序阀压力约0.5-1MPa左右;
2、Ⅰ缸前面的节流阀如开度太小,导致憋压,会造成Ⅱ缸在Ⅰ缸动作同时也动作,节流阀设在Ⅰ缸有杆腔管路;
不考虑油缸回程。

楼主:
这个系统设计能不能实现那些功能?不考虑参数的设置!我感觉是可以实现加紧-油缸2动顺序的,而且可以调速!
但是题目中为什么说不能达到目的?

网友:
图上的问题太多了,肯定达不到目的。

网友:
图上的问题太多了,肯定达不到目的

网友:
你问的问题太有个性了,不确定点太多了,你叫我们如何回答你!
而且你对问题也没有进行分析,只看到一个表象.

楼主:
回复 网友A:

节流阀设在有杆腔回路难道就不会憋压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节流阀的问题,谢谢了!

网友:
我新找到的工作
做机械设计
公司是从事油压机械设计和加工的--迪斯油压工业(昆山)有限公司
现在努力学习关于油压方面的知识
各位大侠介绍一些有关的书籍或者传一些资料感激不尽
我的邮箱changjun410@163.com